AVR单片机对各个数据类型的运算速度大约怎样?

楼主(2012-11-09):
比如Atmega16对char,int,long,float,double的+-*/%atan....的运算速度到底差多少?

对于需要浮点运算的,我是把它放大成整形运算,再还原,好吗?对于int和long之间,我需要很刻意的去追求int吗?,winavr只能用double是不是负担特别大?

网友:
8位单片机那个用了负担会不大?????/?

网友:
绝对的。曾经实验用long long数据类型计算一个加速度,涉及到开方和除法,
结果,结果,10来行代码,atmega16单片机的flash使用达到了95%的样子。
实际运行结果,ms级别的。
同样的代码移植到LM3S,计算只需要几个us

网友:
avr没有硬件除法,有硬件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