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BQ51050B无线充电

楼主(2012-11-09):
有前辈对BQ51050B和BQ500410A这些TI的无线充电芯片了解吗。有没有详细点的收发电路原理图。
最近做一个无线充电的产品。供电距离7、8cm。想用这两个。
要是有其他的好方法,也可以的~

网友(2013-01-27):
官网上有电路原理图,用那个芯片7、8cm的距离做不到吧,就算可以,效率都低的要死

网友(2013-03-12):
求可行的电路方案

网友:
你那两个IC肯定做不到,,, 他的有效距离应该只有2左右.

网友(2013-07-16):
这两个芯片做不到7-8cm的,能做到7-8mm差不多吧。

网友:
供电距离7、8cm,  无线充电做不了,你要看nfc...

网友(2013-12-17):
7-8CM的话,耦合度和传输效率都大打折扣,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