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输出电压

楼主(2012-11-09):
12V电压转成某个电压值时   刚开始是稳定的  接上负载输出电压就开始 跳变   从0~5.8~0~5.8......... 各种纠结啊?
这是电路产生振动了吗?  求解决方案啊!

网友:
输出电流过大了吧?你的负载短路了?你把电路图传上来看看啊

网友:
过热保护??

网友:
不会是脚位弄错了吧,LM317脚位跟LM317T是不同的.

网友:
317这个弄错查查管脚顺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