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解决Jlink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 high.

楼主(2012-11-09):
最近一直在做的一款产品用到了LPC1788,所以一直在围着它转,接连不断的出现了N多问题,总算是一一干掉了,其中有一块板子前一段时间在使用Keil编程仿真的时候偶尔出现如下提示:Jlin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重新上电或者拔下jlink的USB数据线再插上就好了,不过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多,直到前天无论下载仿真都是出现这个提示。但是ISP可以正常下载,也能运行。无奈上网一擦,LPC的片子出现这个问题还是真有几个,其中本坛就有个帖子是专门求解此问题的,可惜他解决后独吞了……………………!!!!!!!!
就不废话了,直接说下解决的过程,给遇到问题的来个参考下,或许有用,

查过N多资料才想到用示波器测量晶振结果不正常起振了,偶尔用手摸下能起来,因为ISP下载后能正常运行,开始都没想是晶振的问题,无奈JTAG编程仿真的时候不正常,换个新的晶体就好了,——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手上有两个jlink,一新一旧的,旧的还是不能正常,仍是提示……  新的还好,
……………………万用表测量下旧的排线,那个20Pin排线竟然有60~100哦的电阻,自己随意做了一个约25cm长的排线,还是存在偶尔不正常,经对比怀疑排线太长了,果真改为约10cm,到现在一直OK. 原因是排线老化和太长了

网友A(2013-05-14):
用廉价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廉价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

呵呵,不知从何看出我用廉价的了?
结果很明确,是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知从何看出我用廉价的了?
结果很明确,是老化了

网友(2013-07-08):
尝试了很多方法,修改TARGET没有用。试试启动更改方式,boot0接VCC试试,我的出现这种情况,更改启动方式好了。。

网友(2013-12-05):
关注一下 ,希望能解决 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