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四轴需要哪些元件,望前辈们指导下。

楼主(2012-11-09):
各位前辈,小弟最近刚报了个学校的小项目,做一个四轴。这几天要开始动手做,想请问下,这些模块够不够。1,机架和底座*1,2、无刷电机*4,3、正反桨2对,4、无刷电调*4,5、飞控板1块,6、锂电池1块,7香蕉头,T套,电池扎带,8、飞控板下载器一个,9、导线若干,10遥控器,请前辈们看看,还有哪些遗漏的没,由其是像固定或连接一些小部件,最容易疏忽,望各位前辈指点。我是想认真做一做,不想直接买别人做好的,但学校给的钱不是很多,还要自己先垫着,所以我想一下子买全一点,不仅能加快步骤,还能省点邮费,砍价省些钱,以备一些元件的更换或其他情况。谢谢

网友A:
我就奇怪了~~~买了你说的那些东西~~~那你做的是什么???拧螺丝、插线???

网友B:
这个,可以专心研究研究算法吧。每个人的重心都不一样,如果从低开始,做电调、做飞控板,周期可能会长一些吧。
但是乐趣肯定是有的。学的东西也多一些。

网友C:
研究算法?....真要研究算法的话,就不会搭积木了

网友D:
充电器阿,要不你最多玩20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阿,要不你最多玩20分钟

最近被AGND,SGND,PGND搞得头昏脑胀啊。

一个无刷电机的PGND噪声很大,但是还没发和SGND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被AGND,SGND,PGND搞得头昏脑胀啊。

一个无刷电机的PGND噪声很大,但是还没发和SGND分开,........ ...

喔喔,还好,你说的是PGND不是BGND.
经过阳光培训,今天也结束月光了,心情都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奇怪了~~~买了你说的那些东西~~~那你做的是什么???拧螺丝、插线??? ...

大哥,你不会叫我那些电路都最近画板,自己焊吧?我没纳闷多的元件和工具了,都说了是学校的申请的项目了,钱给的又不多,自己有没钱,不买现成的,买那么多元件,光运费和发票费得多少了。。。还有板子开工费呢。。。你做过你应该清楚的。还有即使买了这些就能直接做好了,直接飞了?!不用调试?不用写代码?!说真的,如果你玩这个比较久了,是前辈,还望你指教下。但不至于这么说吧,说的我好想事就是直接买个现成的似的,而且我更想学习他的算法,如果我不行做的话,直接买个成品,淘宝上都有的,而且价钱实在学校给的价钱范围内,我又何必发这贴?!都说了,我就是想省点邮费,不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专心研究研究算法吧。每个人的重心都不一样,如果从低开始,做电调、做飞控板,周期可能会长一些 ...

嗯,前辈,还是你善解人意啊,请问下,我这还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算法?....真要研究算法的话,就不会搭积木了

大哥,我也不想搭积木的,关键是没钱的,能省一点是一点,要是不想学,我何必发这铁呢?买个现成的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阿,要不你最多玩20分钟

好的,谢谢前辈,请问下,如果飞控板是不是能等效成单片机+陀螺仪、加速计,我偶一块M4想用那来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请问下,如果飞控板是不是能等效成单片机+陀螺仪、加速计,我偶一块M4想用那来做 ...

楼主按这种情况,本科生项目的话,还是乖乖像我们玩航模的一样先买成品吧
要自己写算法做飞控估计没半年出不来

预算不多的话推荐配置

KK飞控板+下载器   100+
新西达 2212 980KV电机  4个    200+
好赢 天行者 20A或者40A电调  4个  200+
X字或者十字机架一个  70+
电池 2200mah 一个或者两个  90+
6套正反桨   两套装在飞机上,剩下的备用  50+
充电器一个  50+
天地飞6通遥控器一个  200+
以及其他小零件若干  50+

如果没有基础就玩四轴的话,估计得郁闷挺久, ,毕竟舵面反映要练很久

KK只有陀螺仪,没有加速度计,不带增稳功能,飞起来比较飘

刚开始玩航模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按这种情况,本科生项目的话,还是乖乖像我们玩航模的一样先买成品吧
要自己写算法做飞控估计没半年 ...

好的,谢谢,学校给的钱也差不多这个数,1000.。。。估计也就只能做个简单的玩玩,交差了。要不是因为没钱,不然还真想玩深去,明天就买。能否加你QQ以后什么不懂的可以请教你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学校给的钱也差不多这个数,1000.。。。估计也就只能做个简单的玩玩,交差了。要不是因为没 ...

我也是在校生
不过我没你那么好,有学校补助
纯自己用奖学金买四轴

网友F:
四轴不太好做~算法难做~楼主买的电调里有现成的程序~楼主是打算要自己重新写?可以去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在校生

你们学校没有科研立项吗?我是报的那个,不过能报多少还不好说,现在钱还的先自己垫着,本来就没什么钱,只能期待学校能让多报点了,你的做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轴不太好做~算法难做~楼主买的电调里有现成的程序~楼主是打算要自己重新写?可以去尝试 ...

是呀,我想最近重写试试,这次很大部分是冲着算法去的,是在不行,只能用现成了,交下差,你做的应该不错吧

网友G:
正反桨多买几对吧
机架选个结实的  要不就买那种有通配件可以替换的
还有电机轴 桨夹什么的 都要有余量 这些属于消耗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们学校没有科研立项吗?我是报的那个,不过能报多少还不好说,现在钱还的先自己垫着,本来就没什么钱, ...

有是有,没报

我以前是玩固定翼的,十一才转四轴

现在飞飞航线什么的还行

v.youku.com/v_show/id_XNDY4NDg0OTky.html

v.youku.com/v_show/id_XNDcwMTk0Njgw.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是有,没报

我以前是玩固定翼的,十一才转四轴

航线是固定翼最难飞的动作了
比3D还难
要是航线飞的好 还不如玩固定翼  以后试飞无人机去啊

我也是在校生
也打算做个四轴
可以自己买传感器来焊飞控啊
程序用现成的
会简单的调试就好了

自己写程序别说本科生硕士都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是有,没报

我以前是玩固定翼的,十一才转四轴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航线是固定翼最难飞的动作了
比3D还难
要是航线飞的好 还不如玩固定翼  以后试飞无人机去啊

老兄,你最近做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反桨多买几对吧
机架选个结实的  要不就买那种有通配件可以替换的
还有电机轴 桨夹什么的 都要有余量 这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你最近做的怎么样了

玩固定翼呗
学四元数
学学那些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我想最近重写试试,这次很大部分是冲着算法去的,是在不行,只能用现成了,交下差,你做的应该不错 ...

哎 可惜,我们公司做四轴,我是做硬件没涉及到软件,而且还没来多久。。。不懂的。

网友:
想当年在校领一个电子零器件都要磨半天嘴皮子,有的时候甚至吵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航线是固定翼最难飞的动作了
比3D还难
要是航线飞的好 还不如玩固定翼  以后试飞无人机去啊

表小看本科生哦~一个月搞定飞控飘过~明年考完研准备做机器视觉和室内导航~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我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飞控你是用什么做的?

51F+MTi+超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