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mega128烧写hex文件时经常出现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09):
如图所示:

用示波器看晶振也没有起振

+5V供电,供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硬件下载接口ISP
晶振是11.0592MHz,电容是22pF

用的是AVR Studio下载

点击熔丝位设置时也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这种错误出现规律不固定,下载时有时候好有时候不行

据以往经验,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原因:
1、没有上电
2、插头没插

还有什么缘故呢?

还是我熔丝位一开始就设置错了:
Boot Flash section size=512 words Boot start address=$FE00; [BOOTSZ=11]
CKOPT fuse (operation dependent of CKSEL fuses);  [CKOPT=0]
Brown-out detection level at 2.7V; [BODLEVEL=1]
Ext. Crystal/Resonator Low Freq.; Start-up time: 258 CK + 4ms; [CKSEL=1010 SUT=00]

如果错了还能改么?

我的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有没有查过你的下载线的连接状况可好?降低烧写速度试试,

楼主:
烧写速度无法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查过你的下载线的连接状况可好?降低烧写速度试试,

下载别的板子不能说没问题,但出现的概率要小很多
翻来覆去的比较板子
没看出来哪不一样

网友B:
可以用PonyProg2000试试,可能是是编程线质量不好或者接插件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PonyProg2000试试,可能是是编程线质量不好或者接插件接触不良。

晶振不起振

感觉可能还是我硬件设计的原因

pcb:

网友:
下载线太长,或是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不起振

感觉可能还是我硬件设计的原因

不起振最也许是选择了低频陶瓷振荡器,看你贴的文字是这样的,对着手册查一下熔丝位吧。CKSEL0-3都改成未编程,CKOPT改成编程。

网友:
很可能是接触不良,

楼主:
这一批板子都这样
可能是下载线的原因
明天去买下载线

网友:
通常我出现你这个错误窗口时是没开电源!!!!。。。。。所以分析你是下载器和单片机某地方不被识别,换个试试,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C:
难道我眼花了,怎么ISP会接到串口上去滴呢,难道128的串口还可以当硬SPI用

网友:
把下载的每个管脚接个上拉电阻试试。    线长就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我眼花了,怎么ISP会接到串口上去滴呢,难道128的串口还可以当硬SPI用

那你肯定没看过128的isp接口了。

网友:
刚看了datasheet,原来128还有这么神奇滴地方啊,真是学到老,活到老啊

网友:
单片机的RXD0和TXD0输出口加一个电阻隔离,防止ISP烧写程序时和串口0工作相互干扰。
这个片子我用了很多,这么做时很有必要的

网友:
ISP下载采用上拉,也没有必要

网友:
你的图有点问题

网友:
你接的是11.0592M的晶振,熔丝位要选高频晶振CKSEL=1110

网友:
按我的附件改,ISP下载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D:
熔丝位要选高频,这个也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熔丝位要选高频,这个也是必须的

你好

我仔细看了你的图

我的跟你去区别除了串口没加隔离电阻只有两处不同:
1、PEN我悬空了
2、ISP口4、6、10你是悬空的,我接了地

这两处不同应该影响不大,而且我都改过来了还是那个问题

我以为是熔丝位设错了之后改不回来的缘故,但是换了新片子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这么说,就要看看你的下载器有没有问题了,不行换个ISP下载器试试。

网友:
去掉C2电容

网友(2013-01-14):
不搞硬件三年了,都基本忘光了。

网友:
注意到你的烧写是复用的。确认烧写的时候,复用线是否还挂着其他设备。

网友:
我也出现过问题,mark一下,或许我的也会变好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