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不能低速启动

楼主(2012-11-09):
小弟新手,各位大侠切莫笑我问题简单。我用的商品电调,把送到电调力的PWM波形的占空比从0开始加大,等加到一定的程度后,无刷电机就转起来了,但是此时转速较快,这个时候我再减小占空比,速度又降下来,为什么一开始启动的速度会比较快呢?是因为电调的PID作用吗?我用的DSP控制。望高人指点

网友:
占空比多大的时候能够启动?
我的电调大概在30(满值255)时能够启动,转速很低。

楼主:
占空比很小不到10%,速度最快的时候占空比也就在30%内,启动后还可以把占空比再调小,速度也跟着变小,你的启动速度是所有速度中的最低吗?

网友A:
商用电机,一般第一次使用需要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占空比很小不到10%,速度最快的时候占空比也就在30%内,启动后还可以把占空比再调小,速度也跟着变小,你的 ...

差不多,可以降到20(255最大),但是速度已经相当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用电机,一般第一次使用需要初始化

请问你说的初始化是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可以降到20(255最大),但是速度已经相当慢了

你用的电调是商业电调吗?电机有像楼上的仁兄说的初始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电调是商业电调吗?电机有像楼上的仁兄说的初始化吗?

电机需要设置行程的,说明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需要设置行程的,说明书上有

之前还真不知道电机需要设置行程,但是电机是人家给的,其他没有资料了啊,请问能够帮忙发份资料?万分感谢啊,我Q85343988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还真不知道电机需要设置行程,但是电机是人家给的,其他没有资料了啊,请问能够帮忙发份资料?万分感 ...

你看你的电调说明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电调是商业电调吗?电机有像楼上的仁兄说的初始化吗?

我是自己diy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自己diy的电调

我的电调也是人家给的,看来要自己要自己做啊,我先感受下商业电调的不足,如果真有必要,那就自己做个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的电调说明书啊

电调也是人家的,目前没给我任何资料,我觉得也是电调的原因,或许电机启动时的跟随性也可能有关,后期可能自己做个电调吧

网友A:
这个是好盈天行者40A的电调说明书,不一定通用

网友:
人家是用遥控器设置行程的,如果不用遥控器的话,就得在程序里设置行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也是人家给的,看来要自己要自己做啊,我先感受下商业电调的不足,如果真有必要,那就自己做个电 ...

商业电调还是有优势的,毕竟成熟的商业产品一定不会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好盈天行者40A的电调说明书,不一定通用

好的,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业电调还是有优势的,毕竟成熟的商业产品一定不会太差

嗯,这个倒是真的,要是效果不怎么好的话就不会商品化了,我想着先用商品电调试试。后期如果可以的话,再自己做个比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