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GSM接收短信,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2-11-09):
蛋疼了好几天了,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并提示,一下是我的接受代码,求赐教:
void serial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
        i_sms=SBUF;
        re[n_sms++]=i_sms;
        if(i_sms=='V')
                {
                        i_sms=0;         //短信接收完毕;
                }
}
else
TI=0;
}
void readsms()
{
        delay1ms(500);
        if((re[0]=='+')&&(re[1]=='C')&&(re[2]=='M')&&(re[3]=='T'))
                        {
                        P1=0X89;

                        }
}

网友A:
uchar call(uchar *phone)
{  uchar i=0x00,time;
   Delay_ms(100);
   sendstring(AT);
   Delay_ms(1000);
   clean_receive_buf();
   sendstr("ATD",3);Delay_ms(5);
        sendstr("+86",3);Delay_ms(5);
        sendstr(phone,11);
        Delay_ms(15);
        sendchar(';');
        send_enter();
        Delay_ms(400);
        time=0x00;
  while(i==0x00)
                 {Delay_ms(500);time++;
                  if(receive_buf[2]=='O'&&receive_buf[8]=='N') {i=0xff;}
                  if(receive_buf[2]=='N') {i=0x0f;}
                  if(time>150) {break;}
                  }
    clean_receive_buf();
    Delay_ms(100);
if(i==0x0f)
   {clean_receive_buf();
    sendstring("AT+CEER");Delay_ms(1000);
    if(receive_buf[12]!='9'||(time>130))
           {i=0x00;}
    }
Delay_ms(1000);
return i;
}

oid send_message(uchar *buf,uchar *phone)
{uchar t[2],m_center[11],length,i;
  Delay_ms(500);
sendstring("AT+CMGF=0");//unicode
Delay_ms(1000);
clean_receive_buf();
sendstring("AT+CSCA?");//获取短信中心
Delay_ms(1000);
for(i=0;i<11;i++) {m_center[i]=receive_buf[13+i];}
length=strlen(buf);
t[1]=((length+15)%10)+0x30;
t[0]=((length+15)/10)+0x30;   //十位
sendstr("AT+CMGS=",8);
Delay_ms(50);
sendstr(t,2);send_enter();
Delay_ms(500);
sendstr("089168",6);
for(i=0;i<10;i+=2)
{sendchar(m_center[i+1]);
sendchar(m_center[i]);
}
sendchar('F');
sendchar(m_center[10]);
sendstr("11000D9168",10);
for(i=0;i<10;i+=2)
{sendchar(phone[i+1]);
sendchar(phone[i]);
}
sendchar('F');
sendchar(phone[10]);
sendstr("000800",6);
if((length%16)>=10) {t[1]=(length%16)+(0x41-0x0A);}
else t[1]=(length%16)+0x30;
t[0]=(length/16)+0x30;
sendstr(t,2);Delay_ms(10);
while(*buf)
        {
        if((*buf/16)>=10) {sendchar(*buf/16+0x41-0x0A);}
        else sendchar(*buf/16+0x30);
        if((*buf%16)>=10) {sendchar(*buf%16+0x41-0x0A);}
        else sendchar(*buf%16+0x30);
        buf++;
        }
clean_receive_buf();
sendchar(0X1A);send_enter();
Delay_ms(4000);
while(receive_buf[15]!='O');
Delay_ms(1500);
sendstring(AT);
Delay_ms(1000);
sendstring(AT_CMGF);//设置短信的格式为text格式
Delay_ms(1000);
}

void delete_message(void)
{  Delay_ms(50);
clean_receive_buf();
sendstring(AT_CMGD);
Delay_ms(500);
        if((receive_buf[2]=='O')&&(receive_buf[3]=='K'))
           {clean_receive_buf();
            }
        else {sendstring(AT_CMGD);Delay_ms(500);}
}

void read_message(void)
{ uchar i;
   sendstring(AT);
   Delay_ms(1000);
   clean_receive_buf();
   sendstring(AT_CMGR);
   Delay_ms(1000);
   if(Rx>=RxIn) {clean_receive_buf();}

   for(i=0;i<10;i++)
      {if(receive_buf[10+i]==rec_unread[i]){new_message=0xff;}//REC UNREAD
        else {new_message=0x00;break;}
      }
   if(new_message==0x00)
      {for(i=0;i<4;i++)
              {if(receive_buf[9+i]==empty[i]) new_message=0x0f;
                    else {new_message=0x00;break;}
                   }
           }
}// 64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call(uchar *phone)
{  uchar i=0x00,time;
   Delay_ms(100);

我希望能接收到短信之后能实时提醒,有没有串口的方式啊

网友:
有。 自己仔细看说明书,虽然长的点,但作为工程师,应该有沉下心来的定力。

可以设置短信到达后 发送提醒的命令,告诉你当前短信的存储BOX。
然后你发送读取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