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陀螺仪数据处理

楼主(2012-11-09):
RT,刚接触这个不久,很多都不太明白,还请各位指点一下,假设我1S做20次姿态解算,即50MS一个周期,那陀螺仪各轴转过的角度是不是我这50MS不断的读取陀螺仪数据然后各各轴数据相加得到,即假设我50MS读取10次,然后姿态解算的时候把这个10次数据相加,(这个是不是积分的意思?)得到各轴的角度,同时加速度传感器的读取周期为50ms,如果只考虑重力加速度的话就是不是可以根据加速度的值直接得到各轴的角度?然后把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数据融合再用四元数或其它什么表示出飞行器的当前姿态,我上面的理解正确吗,求指点,谢谢

楼主:
还有我想知道如果我得到了飞行器姿态,那我应该是怎么通过姿态去控制我的飞行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