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msp430做一个低功耗的长时间待机设备,求指导。

楼主(2012-11-09):
用LPM1模式,待机可能要长达2年,锂电池供电。
串口不定时(比如每隔一星期)接收到一些数据,中断后通过另一个串口将数据发送给目标控制对象,再返回LMP1模式省电。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做过类似的东西,这么长时间的待机MSP430是否可靠?(暂时不考虑因为一些如焊接不好等原因造成的不稳定)

网友A:
2000mA时,按你的功能,做到3年差不多都没什么问题。另外可以LPM3的。

网友B:
5年都没问题,lpm3模式即可,430是支持低功耗串口中断的,

网友:
我是来看奶茶妹的。。。。。。。。。。。。。。

网友:
只要你电量够足。。。 待机个几年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其实也不能那个太吹,即使一块普通电池,放在空气中,他自己也会自然放电,几年后电量自耗都耗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能那个太吹,即使一块普通电池,放在空气中,他自己也会自然放电,几年后电量自耗都耗光了。 ...

用锂亚电池 肯定没问题的 边说三年 十年都行

网友:
没用过这种高级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mA时,按你的功能,做到3年差不多都没什么问题。另外可以LPM3的。

谢谢您的回答。
有一个疑问:比如我用max3232,它的功耗是300uA,如果用2000mAh的电池,则以两年时间计算:2000mAh/(24*365*2)=114.14uA < 300uA。
不知道这方面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年都没问题,lpm3模式即可,430是支持低功耗串口中断的,

谢谢您的回答。
有一个疑问:比如我用max3232,它的功耗是300uA,如果用2000mAh的电池,则以两年时间计算:2000mAh/(24*365*2)=114.14uA < 300uA。
不知道这方面该如何处理?

网友C:
加电源管理芯片给max232供电 我去年的设备 在室外一节电池一个430单片机 一个pic单片机 一个433M无线通信模块、一个LED,一个红外发射管,整一年多了,经过了寒冬酷暑,风吹日晒还活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电源管理芯片给max232供电 我去年的设备 在室外一节电池一个430单片机 一个pic单片机 一个433M无线通信模 ...

额,但是因为要接收数据,max3232的300uA功耗摆在那里,,该如何解决?不知道max3232在shutdown模式下等否正确接收数据并触发430的串口中断。

网友:
链接串口的另一端设备是什么?为何不考虑一下从另一端取电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但是因为要接收数据,max3232的300uA功耗摆在那里,,该如何解决?不知道max3232在shutdown模式下等 ...

有种仅用两只三极管,外加少数阻容件,也能实现MAX232,耗电几乎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年都没问题,lpm3模式即可,430是支持低功耗串口中断的,

可是串口很耗电肿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仅用两只三极管,外加少数阻容件,也能实现MAX232,耗电几乎为0。

这个有点复杂,小白偶估计搞不定。。@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串口很耗电肿么办?

外围电路耗电的话,最好对外围芯片电源做控制。
如果你是串口被动接收数据,那么要考虑能不能在接收数据前中断cpu之类方法

网友:
换MAX232的替代品

网友E:
这个你要说清楚,整体的说清楚,不一定要在232那边吊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要说清楚,整体的说清楚,不一定要在232那边吊住

功能需求:某设备发出232信号(这个无法更改,也就是说必须接收232信号),MS430F149的串口模块长时间待机监听,收到信号后唤醒串口中断,并向工控机发送收到的指令信号,工控机工作。
外部供电:3.7V锂电池。稳压到430和232的电压3V
LDO稳压:TPS79730(Iq=1.2uA),输出<1mA
通信      :MAX3232(Shutdown mode = 1uA)
MSP430F149:LPM3=0.7uA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求指导,谢谢。
PS:功耗降到最低,不计成本。

网友E:
看你头像这么漂亮,点你1下
有1种232芯片,带睡眠唤醒的,睡眠的时候是ua级别的,美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头像这么漂亮,点你1下
有1种232芯片,带睡眠唤醒的,睡眠的时候是ua级别的,美信的 ...

找到一个3224。。貌似可以Auto Shutdown。。。谢谢skynet妹子~~

网友:
某设备发出232信号,那你的串口一直接在某设备上,为什么不从改设备取电?

网友:
用三极管就可以做RS232 转TTL的, 或者用低功耗RS485了

网友:
谢谢懒羊羊了,刚好有个项目可能要用到低功耗的232或485芯片

网友(2013-02-18):
低功耗技术

网友F:
锂电池充一次电能放置三年或五年?

网友:
学习了很多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充一次电能放置三年或五年?

不是我们常用的锂离子或者聚合物电池,是那种一次性不可充电的锂锰电池吧,那种好像是15年自放电率百分之五,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反正我看到这个自放电率的第一反应就是蛋疼,菊紧

网友:
好贴,顶起。既然不计成本就不要3极管做串口了,集成的更靠谱些。

网友:
232有低功耗的,带en脚的,美信有

网友:
直接mos管控制其他芯片电源,但是唤醒是串口的话就是需要做个转换,接到外部中断,先唤醒,再开232芯片

网友(2013-03-20):
可以用个三极管做开关来控制是否要给Max3232供电,三极管的基极接在单片机的某个端口上。

网友(2013-07-25):
看完回复,很受启发。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