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OD的火线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11-09):
rt

据说是为了激活老的IPOD里死掉的电池用的

根据引脚定义来看

19 Firewire Power 12 VDC (+)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
20 Firewire Power 12 VDC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29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30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但是电流是多少~~~~~??

哪位大侠知道

小弟要自制之~~~~

网友:
普通8W的12V电源就可以……

网友:
ipod机器上标注有吧,比如5-30V/1A

网友:
一般来说电池长期不用     或着电池内部有个区域长期处于死区,这时候就稍微提高电压来激活电池,但是理论上锂电池是没有记忆效应的,还有猜测12V里面有可能含有高频电波。铅酸电池的修复技术好像就是高频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