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宏定义解决未调用函数uncalled segment占用code

楼主(2012-11-09):
例如
添加开关
#define EN_u32tostr     0

//在声明出用#if 和#endif
#if    EN_u32tostr > 0
void u32tostr(unsigned long dat, char* str);
#endif

//在函数的定义部分也用#if 和#endif
  1. #if EN_strtou32  > 0
  2. unsigned long strtou32(char* str){
  3.    ;

    return temp;
}
#endif

用这个宏就可以当作开关,1->编译链接生成code
0->不编译不产生代码
#define EN_u32tostr    0

看一下效果
用宏开关控制产生的code

编译链接未调用函数

网友:
不用写后面的数字
直接写#ifdef ABCDEFG
#endif
就可以了
这是C语言头文件常用的套路,条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