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短路保护研究

楼主(2012-11-09):
我在长安明和电子城看到一种PLC,输出3A带短路保护的PLC他们说可以直接接电磁阀,液压电磁阀。

我充满疑惑的叫他们演示了,确实有短路保护效果。

希望共同研究

网友:
我很想知道他这个是用什么材料把芯片涂黑的。

楼主:
听他们介绍是有一层防护涂层。。我到关心他们的短路保护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有很多开关电源芯片都是用采样MOS管导通电阻Rd(on)上压降做过流保护的吧

楼主:
但是PLC我暂时没有看到其他品牌有3A并且带短路保护输出,,,其他像松下,0.5A MAX,,三菱 0.7A  MAX,他们都不带保护,,电磁阀一旦损坏,输出点也玩完了。

网友A:
很普通的芯片,内置mos和电流检测的低边开关

如果在短路的时候,芯片温度一直保持在90度左右,说明是热限制电流,这个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普通的芯片,内置mos和电流检测的低边开关

如果在短路的时候,芯片温度一直保持在90度左右,说明是热限 ...

学习了~~~~~~

网友:
限流不可行,在短路时MOS管上耗散功率很大,会损坏的,除非你有热保护。一般做法是加个单稳态电路,关断一段时间后再开启MOS,这个可以在带过流保护功能的开关电源芯片的过流时SW引脚波形图上看到。

网友:
事实上很多电源开关控制芯片(以USB 5V控制开关多见(都是这么实现的,参考mircel的总线电源开关芯片

网友:
好像有个BTs117芯片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PLC我暂时没有看到其他品牌有3A并且带短路保护输出,,,其他像松下,0.5A MAX,,三菱 0.7A  MAX,他们 ...

一般PLC也不会直接驱动电磁阀,要么加继电器、要么加固态继电器,至少也会加个保险丝吧 ........ 一直认为直接拿PLC驱动电磁阀是很危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PLC也不会直接驱动电磁阀,要么加继电器、要么加固态继电器,至少也会加个保险丝吧 ........ 一直认 ...

我们用台达plc,气缸电磁阀都是直接驱动啊,快十年了也没见坏过。

网友: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接,但也不推荐,西门子用的都是集成输出芯片,自带短路保护的,不过只有0.5A

网友:
还是加中间继电器比较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台达plc,气缸电磁阀都是直接驱动啊,快十年了也没见坏过。

做技术的,最怕的就是这种以点带面的论调!

网友:
各种不同型号的电磁阀,功率有很大差别的;
应用前,还是要仔细看下各种设备的说明书,切不可只凭经验就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技术的,最怕的就是这种以点带面的论调!

当年PLC招标时,能直接带电磁阀是要求之一。3W电磁阀,5秒一次工作10年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当年PLC招标时,能直接带电磁阀是要求之一。3W电磁阀,5秒一次工作10年正常 ...

只想请教下:PLC要求直接带电磁阀,是基于什么考虑?

可靠性(间接驱动不可靠?)?可维护性(坏一个通道就直接更换PLC,这叫方便?)?还是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PLC招标时,能直接带电磁阀是要求之一。3W电磁阀,5秒一次工作10年正常 ...

你这个要晶体管输出型了吧,继电器没这么高的电气工作寿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想请教下:PLC要求直接带电磁阀,是基于什么考虑?

可靠性(间接驱动不可靠?)?可维护性(坏一个通 ...

这个要问当年的通用汽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想请教下:PLC要求直接带电磁阀,是基于什么考虑?

可靠性(间接驱动不可靠?)?可维护性(坏一个通 ...

继电器开关频繁很容易坏,MOS管只要做好保护,电磁阀坏了MOS管还好好的,而且有些场合继电器没法用。

网友:
mark, 涂的貌似三防漆?可是用的这种端子排,如果电柜里面有个电磁阀啪啪声的,端子接触可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问当年的通用汽车

嘿嘿,这也算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开关频繁很容易坏,MOS管只要做好保护,电磁阀坏了MOS管还好好的,而且有些场合继电器没法用。 ...

请注意那位兄弟的要求:PLC直接带电磁阀 —— 没说啥保护,要保护也是PLC内部自带的 ......

另:间接驱动不一定是继电器,第一有固态继电器(进口的只有直流驱动交流,但国内有很多直流驱动直流),第二PLC内部是没有保险丝的,第三别的PLC我不知道,三菱的小PLC里面的MOS输出常看到有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普通的芯片,内置mos和电流检测的低边开关

如果在短路的时候,芯片温度一直保持在90度左右,说明是热限 ...

能推荐几个型号吗

下面有介绍的BTS117看手册还可以,不过好像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推荐几个型号吗

下面有介绍的BTS117看手册还可以,不过好像不便宜

不知道你的不便宜是什么价位,BTS117这类事英飞凌的片子,可靠性还是值这个价的

楼主:
长安卖这种PLC联系电话15989900889

网友(2014-01-10):
mark PLC输出短路保护研究

网友:
PLC输出短路保护,不好实现吧。。。

网友(2014-02-23):
智能开关管

网友(2014-05-04):
检测电流应该能实现的。

网友:
不会是用可恢复保险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