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11-09):
#include<iom4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0;
//#pragma abs_address:0xfd8 //从0xxxx处开始分配地址 此行不对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共阳极数码管的段选
                        0x80,0x90,0x88,0x83,0xc6,0x98,0x86,0x8e};
//#pragma end_abs_address  //回复正常的浮动定位   此行不对
void display(uchar shu1,uchar shu2,uchar shu3,uchar shu4);
void delay(uchar z);
void USART_ini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shou:19

void main()
{
     USART_init();
     while(1)
     {
         display(num,num,num,num);
     }
}

void display(uchar shu1,uchar shu2,uchar shu3,uchar shu4)
{
     DDRC=0XFF;
     PORTC=0X00;
     DDRB=0XFF;
     PORTB=0Xff;

     PORTC|=BIT(1);
     PORTB=table[shu1];
     delay(50);

     PORTC&=~BIT(1);
     PORTB=0Xff;
     PORTC|=BIT(2);
     PORTB=table[shu2];
     delay(50);

     PORTC&=~BIT(2);
     PORTB=0Xff;
     PORTC|=BIT(4);
     PORTB=table[shu3];
     delay(50);

     PORTC&=~BIT(4);
     PORTB=0Xff;
     PORTC|=BIT(5);
     PORTB=table[shu4];
     delay(50);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41;j>0;j--);
}

void USART_init()
{
     SEI();
     UCSR0A=0X00;
     UCSR0C=0X06;
     UBRR0H=0X00;
     UBRR0L=51;
     UCSR0B=0X98;
}

void shou()
{
     num=UDR0;
     UDR0=num;
}
为什么用16进制发送如果发01收到的总是81,每次发送都是这样,收的时候前面的0会变为8

网友:
是不是波特率或者晶振熔丝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熔丝的问题,我已经重新烧过了

网友:
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下,在空闲状态下的电平,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波特率不对。  不同想了。

楼主:
空闲时是高电平,已经测过了,波特率好像也没有问题,串口通信应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
单独的单片机向电脑发数据时是没问题的,只有单片机接到数据再将原数据发给PC时会出错,PC向单片机发也不正常

网友:
可以再试试其他一些数据,看收到的是怎样的数,比如发送0X55或0XAA,一般情况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
按16进制发送,01 02 03等等,收到的都是81 82 83,第一个零变成了8

网友:
我之前的程序有这个问题,似乎是加了暂存会好,就是用一个数组将串口数据存起来,然后在读,分析是串码的问题,你试试。

楼主:
我的程序不是以数据包的形式发送,都是以字节发送,改了一下还是不行,实在是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