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PCB外形机械怎么画?

楼主(2012-11-10):
各位大侠,用protel,如图所示的这种PCB的机械边框怎么画,周围一圈有斜切角度,类似刀具的锋刃。

网友:
金手指,制做时和制板商讲‘金手指倒角处理’

网友A:
先在AUTOCAD画好,在导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各个公司都有结构工程师,这活儿都是结构工程师做的,他们定好外框的

网友:
要用模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AUTOCAD画好,在导进去就可以了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公司都有结构工程师,这活儿都是结构工程师做的,他们定好外框的

俺们小公司木有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