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pwm输出占空比可调,接固态继电器后,怎么知道继.....

楼主(2012-11-10):
用atmega16pwn输出,占空比可调,改变OC1A的值,PD5(PWM输出)接固态继电器输入+,输入—接atmega的地,继电器是直流控交流的,灯一直亮,怎么知道继电器输出的通断状况?

网友A:
示波器 示波器

网友B:
pwm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 示波器

没有示波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频率是多少

10hz,肉眼能看清吗?

网友:
10HZ肉眼应该能看出闪烁吧,放在暗处试试。

网友C:
继电器线圈吸合需要大约10ms

网友:
交流固态继电器一般用可控硅,能控制触发角,关断靠可控硅自己。用PWM来控制,实际上就是控制触发角,这样就要解决同步问题。
有的固态继电器用过零触发,用来调光显然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线圈吸合需要大约10ms

一百赫兹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