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gprs模块,价格100内,工业级别

楼主(2012-11-10):
请推荐一款gprs模块,价格100内,工业级别。有方的m580如何呢?

网友:
sim900 字数补丁

网友:
MG323 可以参照下

网友:
有方的看见过,没有实际测试过。

网友:
要是价格预算能有100,就可以用好一点的了。比如Cinterion(原西门子工业模块部门)的BGS2
少量90多,大量80。
这个是LGA的,需要用热风枪焊,或者机器贴。不过它只有1圈引脚需要焊,基本上用热风枪都可以做到单次90%成功率。如果不成功可以吹下来然后重新焊,基本上重焊3次都不会坏。

楼主:
体积小点的

网友:
中兴的MG2639性价比不错

网友:
推荐合方圆的GU900D,数传效率等各方面相当出色。

网友:
既然楼主对体积要求比较高,那就推荐Sierra Wireless的WS6318.目前体积最小的工业级模块。只有18mm*15mm ,高度2.5mm.

楼主:
稳定性好点这是核心了

网友:
M580  >70   那你应该就买贵了.

BGS2 应该也不要80-90吧.

现在的GPRS基本都在向50靠,,坑爹的GPRS模块价格

网友(2012-12-24):
QUECTEL的M72-D(无语音)或M35(带语音)

网友:
MG323和MG323-B都可以考虑。相关资料论坛中也有

网友:
相关资料论坛中也有

楼主(2013-03-06):
还是大厂和老厂好点,华为中兴 si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