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篇误人子弟的文章,发上来给大家看下

楼主(2012-11-10):
刚看了篇误人子弟的文章,发上来给大家看下-标题为:三极管的饱和状态讨论
()内红色字为本人标注,及看发....欢迎大家来讨论,希望不是我白学了模拟电路了..........
http://www.dianzib2b.com/baike/sanjiguan/221.html    处转来的

核心提示:    现在的很多工程师已经不知道怎么去使用三极管了,这个曾经作为电路设计最核心的元件,做为电子工程师最基本的知识现在却不被大多数的工程师掌握,可以说是整个行业的悲哀啊,当然导致的原因很多, 希望在这里大家能畅所欲言!

(本人加注:看到上面这段话本人想,恩,是应该好好看看,再好好稳固下,省的出什么差错,结果越往下看越觉得不对,也是看到上边那段话,说什么"整个行业的悲哀",才特发过来让大家欣赏下,如他说的确实对的,那我真该打50大板再把模拟电路书拿出来了)

  我简单的画了一个最基本的电路模型,我们先假设这个三极管的Vbe=0.7v,Hfe=10,Icm=100mA来展开讨论。

  下面我们来讨论下究竟什么叫三极管的饱和,到底什么是饱和压降,BE正偏,BC反偏就是饱和呢,还是当晶体管处于饱和状态时,其基极电流对晶体管的控制将失去作用呢,

  1:当我们调节可调电阻,R1,使R1=4.3K时,通过欧姆定律我们可以计算得到,

  Ib=(5-0.7)/4.3K=1mA,

  那我们就可以计算出IC=Hfe*Ib=10mA,

  假如这个时候我调节R3,使R3=500欧姆,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得到Vc=5-(10mA*0.5K)=0V,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三极管三个极的电压,Vb=0.7,Vc=0,Ve=0,

  2:当我们调节可调电阻,R1,使R1=4.3K时,通过欧姆定律我们可以计算得到,

  Ib=(5-0.7)/4.3K=1mA,

  那我们就可以计算出IC=Hfe*Ib=10mA,

  假如这个时候我调节R3,使R3=1K欧姆,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得到Vc=5-(10mA*1K)=-5V,回出现-5V吗,当然不会,因为没有负压,

  所以Vc的电压会停留在0V,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下Ic到底是多少

  通过欧姆定律我们可以计算出

  Ic=(5-Vc)/1K=(5-0)/1=5mA,而不是10mA,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三极管三个极的电压,Vb=0.7,Vc=0V,Ve=0V,

  3:当我们调节可调电阻,R1,使R1=2.15K时,通过欧姆定律我们可以计算得到,

  Ib=(5-0.7)/2.15K=2mA,

  那我们就可以计算出IC=Hfe*Ib=20mA,假如这个时候我调节R3,使R3=1K欧姆,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得到Vc=5-(20mA*1K)=-15V,回出现-15V吗,当然也不会,同样因为没有负压,

  所以Vc的电压会停留在0V,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下Ic到底是多少

  通过欧姆定律我们可以计算出

  Ic=(5-Vc)/1K=(5-0)/1=5mA,同样还是5mA,而不是20mA,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三极管三个极的电压,Vb=0.7,Vc=0V,Ve=0V,

(到这我都觉得没问题,这就是三极管的饱和状态了,但下面............)
  假如三极管的饱和状态是正如香雪茶所定义的,那一上三种状态都应该是饱和,但是实际三极管饱和了吗,我可以很肯定的向大家保证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以上的情况下的Ic无论是10mA,5mA,5mA都离集电极的最大电流Icm=100mA很远,
(本人加注: 天,他要把Icm用到这,个人理解每种三极管的Icm是需求,成本,和制造工艺造成的,如果不增加成本,工艺又没问题,并且不改变三极管其他特性那做出三极管Icm=无穷大,那才是最好的,
如按他的用法,要三极管工作在他说的那种饱和状态,那电路还有安全吗?三极管工作在他理解的饱和状态那三极管随时都可能因电流>=Icm而失效,Icm是用来告诉设计者,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或交流电流的最大平均值,设计时留好余量的..
欢迎其他人也来说说,希望我没白学模拟电路.......................)

    那到底是那里错了,是书告诉我们的这个是这个BE正偏,BC反偏就是饱和结论错了,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结论,老师和课本都没有能准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是三极管,

  到底基极是怎么来控制集电极的。

  其实我觉得一个比喻比较的好,这个控制的过程就象我们用手去推一个闸门,让水流过闸门的过程,

  我们力气的大小就是基极电流Ib,

  闸门的开口大小就是Ib*Hfe,

  闸门流过的水流就是Ic,

  所以假如集电极连到一个大水库,我们用力推,集电极闸门的闸口开的越大,水流就会越大,我们不用力推集电极闸门的闸口开的变小,水流就会变小,这个时候水流的大小会受到闸口的大小控制。

  所以假如集电极连到一个自来水管,我们再用力推,集电极闸门的闸口开的跟个火力发电站的烟囱也没有用,因为水只有这么大,再大的通道也白搭。

  所以我们基极电流控制的是什么,是集电极流过电流的能力,而不是控制集电极有多少电流,只有集电极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来控制这个闸口才能达到控制水流大小的目的,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饱和应该是水流大于我们的最大闸口可以流过的水流,才是正解,就是闸口已经是最大了,你水再大也是白搭。

  也就是说闸门流过的最大水流Ic是受闸门的开口大小就是Ib*Hfe限制的,但是实际流过水流是没办法控制的,要看供水的设备。但最大不会超过闸口的容限。

(看看大家怎么说的..)

网友A:
明知是误人子弟的东西最好不要再贴出来浪费大家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知是误人子弟的东西最好不要再贴出来浪费大家时间了.

但怕有些没学好的,还以为真的是那样,因为他写的那么肯定,还说什么行业悲哀,差点我都要去再翻模拟书了呢。
发出来也是让有些模模糊糊的有些概念,再是在看别人的东西时不要都认为是对的,
谢谢咯

再是我也想用大家的评论来看看,我是不是该再看模拟书了 呵呵 做我们这行的学无止境 ,要不断的学习,补充来完善自己,怕万一自己一直认为的和一直在用的东西是错的

网友:
不上课,不看书,网上写书,连喷带批。这种现象多着呢。

网友:
这是篇好文章,

网友:
与其全信书,不如不读书。

网友:
还不如自学呢

网友B:
没太仔细看,在第一小段中说Vb=0.7,Vc=0,Ve=0,没有电路图,不知道Vc为什么会=0.
我觉得现在一般数字方面的电子工程师对三极管掌握的不很深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如同大部分软件工程师不太懂汇编,大部分的工程师不精通操作系统原理一样,没什么呀?
当然要成为一个炉火纯青的高手,一定是另当别论的。

网友:
这就是标准的民科写作风格,先全盘否定,然后树立一个错误的靶子,用多种实施而非的理论互相论证,得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
看国内人写的东西,diy之类的动手的可以看看,和理论性相关的东西,直接忽略。基国现在有个几把毛的理论。

网友C:
难道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     我怎么觉得他讲的和模电书讲的是一个意思。。。。     楼主抓着他里面提到一下子的 Icm。  就觉得他都是在讲饱和状态应该是电流达到Icm了?

他的倒数第二句话其实讲的很清楚了,  “也就是说闸门流过的最大水流Ic是受闸门的开口大小就是Ib*Hfe限制的,但是实际流过水流是没办法控制的,要看供水的设备。”

网友D:
楼主治学严谨啊 。。。。。。

不过要想朋友多,长进快,还要多马马虎虎,多良师益友,多帮助,多长进,少较真,少钻牛角尖,少批评 ,反正又没有出人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     我怎么觉得他讲的和模电书讲的是一个意思。。。。     楼主抓着他里面提到一 ...

假如三极管的饱和状态是正如香雪茶所定义的,那一上三种状态都应该是饱和,但是实际三极管饱和了吗,我可以很肯定的向大家保证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以上的情况下的Ic无论是10mA,5mA,5mA都离集电极的最大电流Icm=100mA很远,

这就是他全篇文章的结论,其他是他的论据,

而如你按他的思想去设计,要确保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那可以想象会出多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治学严谨啊 。。。。。。

不过要想朋友多,长进快,还要多马马虎虎,多良师益友,多帮助,多 ...

生活我很马虎,工作我从来不马虎,除非那人是我看不来的人,他怎么错我都不提醒,让他一直错下去

网友:
看到Ib = 1mA / Ic=10mA / Vc=0就知道不用往下看了,实在是无力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仔细看,在第一小段中说Vb=0.7,Vc=0,Ve=0,没有电路图,不知道Vc为什么会=0.
我觉得现在一般数字方面的 ...

可能和我的工作有关,我的工作设计的东西很简单,但必须非常的可靠,可靠的苛刻了,否则就是生命的代价
所以我对电路里个各元件的工作状态,可能产生的问题,及产生问题后的状态都要是在可控范围,所以可能养成了放大镜看问题的习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三极管的饱和状态是正如香雪茶所定义的,那一上三种状态都应该是饱和,但是实际三极管饱和了吗,我可 ...

“ 那到底是那里错了,是书告诉我们的这个是这个BE正偏,BC反偏就是饱和结论错了,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结论,老师和课本都没有能准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是三极管,”。。。。

你这是显然的断章取义啊。。。。。。。 人家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后面已经在解释它错了哪里了啊。。。。 怎么会是文章中间取一句话就是他全文的中心思想了啊。。。。。  没写过文章的也知道中心思想应该在文章的头
或尾啊。。

我觉得这是楼主你不够严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 那到底是那里错了,是书告诉我们的这个是这个BE正偏,BC反偏就是饱和结论错了,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 ...

如这不是他结论那我就奇怪了,他这文章说的是什么,难道想解释三极管的放大功能,这只要学过的人难道还不知道吗?IC受控于Ib,IC=Hfe*Ib这还需要解释吗?

我想只要知道三极管的都知道吧 并且这文章的标题就是:三极管的饱和状态讨论

在说写文章,没也文章也知道结论在结尾,那他的结论是什么?
他先举例,再对例发表自己的观点,再用理论论证自己的观点

或者你说下他这文章想说什么呢?

真不知道你怎么看书看文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这不是他结论那我就奇怪了,他这文章说的是什么,难道想解释三极管的放大功能,这只要学过的人难道还不 ...

呵呵。。 我没文化~  是我没文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我没文化~  是我没文化~~

哎,没说你这个,我只想说你看文章不仔细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饱和应该是水流大于我们的最大闸口可以流过的水流,才是正解,就是闸口已经是最大了,你水再大也是白搭。

也就是说闸门流过的最大水流Ic是受闸门的开口大小就是Ib*Hfe限制的,但是实际流过水流是没办法控制的,要看供水的设备。但最大不会超过闸口的容限。”

仔细看看这段,我可以负责的说“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饱和应该是水流大于我们的最大闸口可以流过的水流,才是正解,就是闸口已经是最大了,你水再大也是白搭”
这分明是在说放大状态,即使不是放大状态至少不是饱和状态
如要按他的方式描述,饱和状态应该是 :闸口要开的足够大,以至于供水设备的流量远远无法满足闸口的流量。而不是“闸口已经是最大了,你水再大也是白搭”(这是放大状态)

仔细去想想你会明白的......

看书看文章要看仔细。。。。你也不要生气,如我错了只要找出证明我一定会去仔细论证,确定自己错了,我一定会虚心领受的

因为我只对看不来的人犯错时才不说的,让他一直错下去。。。。

网友:
是刘工么?

网友:
支持楼主的观点。就像11楼所说,“这就是标准的民科写作风格,先全盘否定,然后树立一个错误的靶子,用多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互相论证,得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

网友:
三极管饱和时,就不满足Ic=βIb了,所以才叫饱和吧,Ic<βIb,这也是饱和的判据之一,像闸门这样的比喻并不适合类比饱和状态,用来类比放大状态还好。

网友:
手机上没法看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IC最大电流是管子的参数,给设计者一个依据,IB电流的大小表示IC能流过多大的电流,但实际设计电路IC中都是串接一个电阻的,让电阻限流了,这个电阻就个笔者说的闸门是一样的道理,你电阻越小IC电流最大,前提是在IC允许的最大电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