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T指令永久写入GSM模块?

楼主(2012-11-10):
大家好,我是初哥。
如图,我的是华为MU509 3G模块,我想实现来电自动应答功能,在串口发送ATS0=1 时可以自动接来电,但断电开机后就不会自动应答了,必须重新发送指令才行。请教各位如何将指令永久写入模块呢?要加MCU吗?

网友A:
这个应该不用,应该有保存的命令的.你查一下,如果保存这个设置.

网友A:
看来MU590质量不错啊.都被你整成这样了,还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用,应该有保存的命令的.你查一下,如果保存这个设置.

谢谢你,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MU590质量不错啊.都被你整成这样了,还能工作

这个模块确实不错。我乱搞都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