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12-11-10):
拆一直流无刷电机,位置传感器如图。5线的、位置传感器套在转子上取不下。电压是12V的。怎样鉴别位置传感器好、坏?本人菜鸟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信号线加个上拉电阻,转动无刷电机,信号线有高低电平变化就是好的

楼主:
怎样加?在SA SB SC 端加?多大电阻?谢谢

网友:
先把12V电加上,转动 不加上拉电阻也可以测测看

网友:
正负极上电,将SA、SB、SC信号线用导线接出,分别加10K上拉电阻,用示波器查看。

网友:
请问楼主:直流无刷电机与步进电机的区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