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wangguanfu大哥!

楼主(2012-11-10):
您好!我遇到了一个摄像头问题?请问能否赐教下?我用stm32驱动ov7670摄像头已经驱动成功了,但是有点问题  就是得到的图像   有几行能大概反应出物体的轮廓,但是颜色是彩色的,还有几行是能够准确显示图像的没有出现彩色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晕……这标题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上代码

这是我拍的键盘图像  能大致看出键盘的轮廓,但都彩条
这是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8 i;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OV7670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if(lcddev.id==0X6804)         //强制设置屏幕分辨率为320*240.以支持3.5寸大屏
        {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200,16,"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200,16,"OV7670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200,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200,16,"2012/10/31");
        LCD_ShowString(60,130,200,200,16,"Use USMART To Set!");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23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Timerx_Init(10000,7199);                        //TIM3,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15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0,174,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while(1)
        {
                camera_refresh();        //更新显示
                //  delay_ms(1000);
                if(i!=ov_frame)                //DS0闪烁.
                {
                        i=ov_frame;
                        LED0=!LED0;
                }
        }
}

这是拍照程序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32 j;
        u16 color;

        if(ov_sta==2)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CS=0;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OV7670_RCK=0;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1;
                for(j=0;j<76800;j++)
                {
                        GPIOB->CRL=0X88888888;

                        OV7670_RCK=0;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1;
                        color<<=8;
                        OV7670_RCK=0;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1;
                        GPIOB->CRL=0X33333333;

                        LCD_WR_DATA(color);
                }
                OV7670_CS=1;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EXTI->PR=1<<15;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ov_sta=0;                                        //开始下一次采集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网友:
可能是数据错位吧

楼主:
哈哈终于搞定了,原来是杜邦线间干扰,其实我以前也觉得是杜邦线间干扰,但我随意拉开杜邦线距离后没变化,后来问了一个高人,他教我按
1,将D0~D7捆绑在一起。
2,将WRST,RCLK,RRST,OE,WEN,VSYNC这几个信号线捆绑在一起。
3,将SCL,SDA,GND,VCC捆绑在一起。
这样,将OV7670的所有连线分为3个部分,减少相互的干扰,这样操作之后,LCD就可以正常显示OV7670的数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终于搞定了,原来是杜邦线间干扰,其实我以前也觉得是杜邦线间干扰,但我随意拉开杜邦线距离后没变化, ...

楼主,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先讲一下背景:我们使用的是OV5640 摄像头模组,CPU是OMAP3530。我们选用的液晶屏的分辨率是1280*800,显示屏支持的图像数据是 RGB。 目前我们设置摄像头模组采集到的数据是YUV 4 2 2格式的。我想问一下:

1、ov5640的驱动我们是移植的TVP5146的驱动代码,代码写的很不完善。
2、目前我们能拍到图片,但是通过查看图片数据,发现采集到的图片信息不是Y0 U0 Y1 V0这种格式的,而是 0 Y0 0 U0 0 Y1 0 V0,整整掉了一半的图像数据数据,我们经过处理后将其转化为bmp格式的图片,拍摄效果勉强过得去。掉图像数据这个问题可是是什么设置导致的问题呢?
3、LCD 预览,我们的LCD支持的是RGB格式的图像数据,而目前我们采集到的图像数据是YUV格式的。请问是不是这个需要讲采集到的YUV图像数据转化为RGB格式才能实现预览?

你的CPU用的是STM32,可能和我们的OMAP差别很大,你能不能给出一个大致的分析?  能不能给一些参考资料,关于图像采集、LCD预览方面的资料。目前我对这个还没有一个认识,不知道怎么去分析这个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回复。

谢谢。

网友(2012-12-29):
能不能贴个码哦?

网友:
刚准备说id不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拍的键盘图像  能大致看出键盘的轮廓,但都彩条
这是主函数
int main(void)

还有透视功能,不错,厉害

网友(2013-05-14):
学习了,我也试试是不是数据线之间干扰问题

网友(2014-01-16):
他的ID没在阿莫里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