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arduino和图形化编程的看法,

楼主(2012-11-10):
最经arduino慢慢的变火了,学习arduino基本上不用了解底成硬件的知识,而且用图形化的编程界面,让编程更加简单,但是始终觉得这用下来终究是一个玩具;想知道大家的意见

网友:
需求和目的不同

网友:
没用过 不会用什么水平

网友:
纯粹是艺术和兴趣爱好者的玩具,没法做产品,只是试验idea。

网友:
Why Arduino? : http://www.arduino.cc/en/Guide/Introduction

Arduino产品定位主要面对:  teachers students and interested amateurs.

所以它确实是玩具,高级一点的。

网友A:
图形化,组态化,应该是大势所趋。单片机容量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便宜。很多你认为不可能的以后就会成为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形化,组态化,应该是大势所趋。单片机容量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便宜。很多你认为不可能的以后就会成为可 ...

对啊你说的应该有道理,,就像高级语言被用来编写单片机程序,,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汇编语言;但是要成为真正的高手还是得要会汇编语言。

网友:
WIN相对于DOS来说是玩具,C相对于二进制更是玩具,VB相对C来说也是玩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你说的应该有道理,,就像高级语言被用来编写单片机程序,,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汇编语言;但是要成为真 ...

要是会用机器语言,不更高手

网友:
没用过,也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会用机器语言,不更高手

呵呵,话也不能这么说。

网友:
看idea,  用什么语言无所谓,能做出有想法的东西才是关键

网友C:
图形化编程+代码自动生成+软构件开发是嵌入式的大趋势,和玩具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形化编程+代码自动生成+软构件开发是嵌入式的大趋势,和玩具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 ...

赞同。
以后可能就两极分化了,专门做底层驱动那块的。剩下的做应用。组态化开发虽然以前一直用在工控那一套上,相信睡着时间推移,以及MCU的发展,会慢慢的渗透过来。
话说我也一直有做一个液晶菜单开发的组态软件想法........

网友:
所以它确实是玩具

Arduino is by morons for moro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
以后可能就两极分化了,专门做底层驱动那块的。剩下的做应用。组态化开发虽然以前一直用在工控那 ...

最底层的驱动——也就是与寄存器相关的部分是机器自动生成的——机器自动生成的代码使其成为最基础的“构件”
然后,上面的各级驱动直到应用都是基于“构件”的。
总结来说,构建是未来图形化开发的基础单元。构建的开发有以下四种形式:
1、自动代码生成
2、图形化构建开发——类似窗体设计
3、纯代码开发+图形化的构件化转换助手——封装已有的代码模块
4、图形化框架开发+框架内代码填充——VB就是这种形式,这种方式主要使用图形化状态机设计作为基础

有趣的是XAML将成为构建开发系统的结构性描述语言。给一个例子:

<timer>
    <clock_source div="8">Peripheral_Clock</clock>
    <Frequency Key="Freq">Changable</Frequency>
    <CompareMatchA Handler="CompA_isr" Key="Threshold">Changable</CompareMatchA>
</timer>

网友:
受教了……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有能力弄底层的觉得,有点烦的!!!!

网友:
以后硬件越来越强越来越复杂,最终会向模块化,图形化发展,一切皆向更高层次的设计,也就是简单的设计,重在思想

网友:
有谁会认为PLC是玩具?梯形图编程、图形编程、C语言编程实际上是一样的,最后都要编译为机器语言。效率的高低在于你的框架结构、算法和编译器。

网友D:
arduino 哪里图形化了?不还是c吗?难道我无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arduino 哪里图形化了?不还是c吗?难道我无知?

原来是C,现在新出了个ArduBlock第三方图形编程的

网友:
arduino硬件太简单了,大部分就是一个最小系统,这东西竟然也能赚钱

网友:
没用过ArduBlock。Labview用过一段时间,效率太低,同样的东西,VC搞出来,CPU占用率不到10%,LV出来,50%以上(当然,这里肯定有我学艺不精造成的效率低下)
不过各种工具包真是方便。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着手这方面的东西,感觉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着手这方面的东西,感觉很有意思!

arduino价格真的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价格真的有点小贵,,,,

学习一下其中的理念,其实贵不贵并不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