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极管的应用求解

楼主(2012-11-10):
我想用光敏管检测有没有环境光(只需要一个开关量,就是有光的话给单片机一个脚电平变换),但是电路不知道怎么连,没用过光敏二极管,百度搜到的这个图对不对》?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0391616.html

网友:
根据光敏的特性,应该是光照时,光敏二极导通,但单片机要一定的电平,才认识到“1”,所以,自己要设置电平

网友:
     上面电路是光敏二极管,可以以此换为光敏电阻,但这个输出电压会随着光线强度改变而改变,所以你还需要加一级比较电路来确定阀值,然后才可以做你用途,当然如果不加比较电路那就需进行AD转换,然后取阀值来判断.

楼主:
如果用带ad的单片机,或者用比较器的话,成本要上去了。我就是简单要个高低电平的判断,能不能用这张图通过调整电阻实现?

网友:
比较器都嫌贵,那就弄个运放顶顶吧,运放比较速度稍慢,不过看起来你也没啥要求。
用这些器件主要是要考虑到电平的问题,照你提供的电路图,就算是电压符合也没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网友:
用光敏电阻 和带AD的单片机不是很好吗? 这还嫌贵?

楼主(2013-04-12):
那改变1楼的1K电阻,可以实现门限阈值的变化吧

网友:
其实最好的办法 就是搞个比较器 然后通过调节比较强的阀值来光的强弱 最后将比较器连接到单片机上 单片机通过判断是0 或者 1来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
见过个电路  利用光电流给电容充电  触发单片机中断  检测充电时间  间接检测光电流  光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