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差分放大的V+端加个电压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11-10):
如图,有点丑陋,(*^__^*) 嘻嘻……,学软件的,碰见这么一个电路,晕,,,可能有点二这个问题,不过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望大侠指点。
我存在的疑问就是:那个可调电位器提供的电压是干什么的?还是它是一个上拉/下拉电阻。。。。V+ 和V-是两个mv级的差分信号,把这个信号放大成0-3.3v

楼主:
PS:放大倍数大概是1000倍

网友A:
就是提供一个被减的基准电压
Vo=G(e2-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提供一个被减的基准电压
Vo=G(e2-e1)。

谢谢 您的回答
我的理解是,加上那个电压之后,最后的放大不就变成了:Vo=A*(e1+V-e2)......V 为那个分出来的电压,那个电压V肯定是V级别的,那1000倍早就飞了
基准电压?不太理解,是不是在e1端加上之后,e2端也加上了,,,我的理解就是e1端加电压后就变大了,e2没加,就不会变化,他两之间的电压差就变大了
如果不加那个基准电压会有何结果?还请指点

网友:
这个就是仪表放大器啊,具体的要看你怎么应用了。

网友A:
额 ,我错了,没仔细看,电阻没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我错了,没仔细看,电阻没对称

感谢您的回答,其实上面那几个电阻都是10K,对称的,我随便找了个电路图,改了改,原图贴上,是集成的不好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其实上面那几个电阻都是10K,对称的,我随便找了个电路图,改了改,原图贴上,是集成的不 ...

这是三个运放接成差分放大器。适用于差分小信号,mv级别。
图片是三个OP07的连接图,和楼主是一样的接法,G=1000倍。

其实可以只用一片AD620就可取代,仪表放大器。

网友:
楼上的正解,最小能检测到50UV的压差。 1-1000放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解答,不胜感激,正在研究,已经有点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