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用什么电子仿真软件

楼主(2012-11-10):
各位都用什么电子仿真软件,比如SPICE,multiSIM。。。。。。。。。。。推荐一个比较好用的。。。。谢啦!!!!!!

网友:
我日常使用ltspice进行简单仿真

网友A:
ORCAD~
学会ORCAD仿真后画板直接可以和大部分的LAYOUT软体接口.一举数得.
ALTIUM/PADS/MENTOREE/ALLEGRO等主流LAYOUT软件都支持ORC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
学会ORCAD仿真后画板直接可以和大部分的LAYOUT软体接口.一举数得.
ALTIUM/PADS/MENTOREE/ALLEGRO等 ...

兄弟指的是在ORACD里面做原理图仿真完了,这个原理图能直接导入到其他画PCB图工具??

网友:
最近用到时LT spice 、Saber 、Proteus.

网友:
orcad体积大,操作没有multisim和proteus好用。我更喜欢multisim,可以联合labview仿真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学习一下!

网友:
俺喜欢用MC

网友:
1. Proteus
2. MultiSIM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