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DC错误求解

楼主(2012-11-10):
//*******************************************************************/
//*
//* 电池电压检测
//*
//*******************************************************************/
void Vcheck()
{
  if(ADCSRA&BIT4)
          {
      Vbat=ADCH*256+ADCL;
          while(!( UCSR0A & (1<<UDRE)) );
          UDR0=ADCH;
          while(!( UCSR0A & (1<<UDRE)) );
          UDR0=ADCL;
          while(!( UCSR0A & (1<<UDRE)) );
          UDR0=0XAA;
          Vbat=Vbat*33/1024;
          ADCSRA|=BIT4;
          ADCSRA|=BIT6;
    }
}

//*************************************************************************
//                        AD初始化函数
//*************************************************************************
void AD_init()
{
        ADMUX =0x00;                 //选择通道0,数据右对齐,AREF为电压基准
    ADCSRA=0x92;                 //adc使能,连续转换
    ADCSRB=0xF0;

    SFIOR =0x00;                 //控制和状态寄存器初始化
    EIFR =0xC0;                  //清中断标志位
    ADCSRA|=BIT6;
}

AD只是在上电的时候读一次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1.ad的频率比串口发送要快得多吧。函数vcheck()是ad中断程序吗?
2.读ad的H和L有顺序要求的,先低后高。可能这个是主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的频率比串口发送要快得多吧。函数vcheck()是ad中断程序吗?
2.读ad的H和L有顺序要求的,先低后高。 ...

没用中断,你说的先后顺序可能是这个问题
看我那个程序,Vbat=ADCH*256+ADCL。编译后,可能是先读 的高啊。明天我试试,今天拿不到板子,

网友A:
读了ADCL后,就停止更新了。你那个程序下面有一个 UDR0=ADC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了ADCL后,就停止更新了。你那个程序下面有一个 UDR0=ADCL;

可是,每次之后我都再次启动adc

网友:
就不能换种写法方式 转换完了 再通过串口发送

楼主:
现在问题不是发上来,就是不发,也转换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的频率比串口发送要快得多吧。函数vcheck()是ad中断程序吗?
2.读ad的H和L有顺序要求的,先低后高。 ...

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另外一个资料也说明了
必须先读取低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