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速度PID串口显示曲线软件

楼主(2012-11-10):
如题,现在调节小车速度PID,通过光电码盘测速,进行PID调速,我怎么知道调节的效果,
谁有PID调速串口软件,谢谢!

网友:
串口猎人

楼主:
但它只能显示一个字节的数据曲线,也就是最大只能255了,多字节的不能显示,但速度一般都是2个字节的0xFFFF,只能缩小数据

网友:
调节的效果是指光电码盘测得的速度吗?
将测得的速度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如果必须>1字节就自己定义大段模式/小段模式),PC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接受一段时间的数据导入matlab处理(多字节合并、补码转原码、绘制曲线.etc)
这样可以吗?还是说有专用的软件?如果是专用软件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2-12-17):
我也在找这样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