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求精!,自制红外线比例遥控双桨直升机.有程式及线路,....

楼主(2012-11-10):
        两年前设计好了单桨的2.5通超级小黄蜂(http://www.amobbs.com/thread-4234618-1-1.html),后来打算设计四通的小黄蜂,但由于机体太小,载重的能力有限,一直性能达不到要求,就放下这个项目,直到前些时间,才抽空用原来打算用于四通单桨机的PCB,改写了程式,又设计了一款,双桨能锁尾的超级小黄蜂.
测试用的机体是恒龙的3860-10双桨机,拆了原机的飞控及遥控器的PCB,装上我自已的飞控及遥控PCB,由于双桨的特性,飞行的稳定性,要比单桨机,要稳上很多.
       双桨超级小黄蜂,重量为28克,3通道红外线比例遥控,飞行时间5-7分钟,最大的特色就是内置陀螺仪,能抵抗侧风影响及外界的干扰,能保持住原来的方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锁尾。其与现在一般的微型室内直升机的“定尾”不同,这些机型所谓的“定尾”,受到侧风的影响,并不能保持住原来的方向,而随着侧风的影响,转到与风向平行的方向。由于超级小黄蜂集合了陀螺仪,所以要比原来的普通版的小黄蜂在操控方面,简单和容易了不止一个层次。
    同样,原因和原来设计的单桨机一样,源程序我就不上了,在此先上遥控器发射部份程式Hex:

     飞控部份的程式,看看人气,我再上吧,这样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自已改装一下自已的双桨机.另,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努力的成果,上面的程式,也做了一些简化,不合适直接用来生产.希望大家理解,毕竟大家都是电工.但用于个人的测试及试玩,已足够了.

1.遥控板原理图:
2.飞控板原理图:,

双桨机飞行测试视频(16: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zNDgyMTIw.html

楼主:
                                           ------------------
                        VDD--|                          |--VSS
                                      (IR输入)OSC1--|RA5                          |--RA0
                                     (AD输入)OSC2--|RA4   PIC16F684        |--RA1
                                                    RA3--| 8 M                |--RA2(电池电压分压测量)
                                                    RC5--|                |--RC0(LED)
                                      (主桨A)--RC4--|                         |--RC1(尾桨A)
                                      (主桨B)--RC3--|                |--RC2(尾桨B)
                                          ------------------

网友:
顶你一个兄弟,佩服你的精神,上次见你那个贴子挺你说合作失败了觉得挺可惜的,没想到你还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理想,佩服。

楼主:
多谢,能这样做下去,主要还是兴趣.

网友:
楼主强大,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易了,加油!

网友:
佩服,为了自己的目标,坚持。学习了。谢谢

楼主:
自已顶一次.

楼主:
没有人帮一下吗?

网友:
友情帮顶啊啊

网友:
为什么用红外呢?不用2.4G?

楼主:
现在这个,主要是我硬件方面都是现有的.

网友A:
求科普,三通道咋理解?

网友:
  为楼主的作品帮顶,效果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科普,三通道咋理解?

个人理解,一个通道控制主桨的总油,一个通道控制方向,一个通道控制前进后退,这是三通.有些还算上陀螺仪为0.5通,也即3.5通.在三通的基础上,如果能控制侧飞,则为第四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一个通道控制主桨的总油,一个通道控制方向,一个通道控制前进后退,这是三通.有些还算上陀螺仪为0 ...

我看你发送是3三个红外LED,而接收只有一个接收头,
同时三个发送接收不是乱的了?

楼主:
三个发射头只是为了增加工功率及发射的范围的.发射的都是一样的数据.

网友B(2013-03-18):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

很牛叉叉。你做过Fm式的遥控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发射头只是为了增加工功率及发射的范围的.发射的都是一样的数据.

我之前误以为一个头对应一种频率,执行一种操作

网友:
没人回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牛叉叉。你做过Fm式的遥控器么?

FM式的没有做过,毕竟,我还是偏软多一些.

网友B(2013-04-27):
引用 楼主:
FM式的没有做过,毕竟,我还是偏软多一些.

楼主你那个双轴摇杆电位器的封装可以给我用下吗

网友:
看了 自己也想做一部 可是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个双轴摇杆电位器的封装可以给我用下吗

我的淘宝上有这个电位器的尺寸,你就自已找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淘宝上有这个电位器的尺寸,你就自已找一下吧.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您好  什么时候提供接收控制部分的HEX文件啊 求解

楼主:
附上飞控板的程式:

网友:
楼主 为什么下载电路图是attac格式的 新手莫笑

网友:
得了 下得了 还是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3-06-05):
引用 楼主:
三个发射头只是为了增加工功率及发射的范围的.发射的都是一样的数据.

网友:
楼主发的是真正商品化的东西,我们公司现在还在做这些东西呢,量非常的大,全出口国外的

楼主:
通过单桨及双桨两个产品,我真的知道了,搞技术的,想要成功创业很难,能做得出来,和,能卖得出去,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
上面很多回贴的朋友,根本不了解玩具行业,还问为什么不用2.4G,玩具都讲究成本最底最好,就楼主的方案用PIC的单片机价格都高了,目前松翰这些IC都很便宜了,汕头澄海这边是一个很大的玩具市场。太多人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