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栅极波形的好坏

楼主(2012-11-10):
貌似大部分人都是按照德国人那样的驱动电路驱动mos的,问题是示波器测的波形总是变化沿不够陡峭,大概是1um的变化时间,这样的波形够吗,这是不是mos发热的一部分原因。你们大电流的电调都是用的什么电路,是分立元件还是驱动芯片?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A:
搭个推挽吧,边沿好得多

网友B:
楼主,可否发个单片机IO驱动MOS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个推挽吧,边沿好得多

我现在的想法是图腾柱加自举电路,你觉得怎么样?你说的推挽是什么样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发个单片机IO驱动MOS的电路?

这个坛子里面很多的呀!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7%94%B5%E8%B0%83
你看看这个吧,算是比较早的了,但是说的比较详细,其他的直接搜索就可以了,有很多的,我的也是和这个一样的,只是觉得三极管关闭的有点慢,发热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坛子里面很多的呀!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4837&highlight=%E7%94% ...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了......

呵呵,不用谢!多交流!

楼主:
自己顶起!早上起来一定会看到满意的答案的,哈哈,睡觉去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搭个推挽吧,边沿好得多

差不多一个意思,可以参考V版的主动升压,或被动升压,考虑到无刷直流电机 不会出现某相一直导通, 自举电路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一个意思,可以参考V版的主动升压,或被动升压,考虑到无刷直流电机 不会出现某相一直导通, 自举 ...

那三级管的关段延迟怎么办,我用的bc817,这个影响了波形的陡峭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三级管的关段延迟怎么办,我用的bc817,这个影响了波形的陡峭程度?

你这么说,肯定没有看那个帖子,  三极管最基本的三种电路 特性不一样的  当然你要小于几个ns的延迟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