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串口求助

楼主(2012-11-10):
串口应注意什么啊?在什么情况下PC发送后单片机接受到的数据不正常而当单片机发送数据时PC可以正常接受

网友:
检查RS232接口信号以及单片机IO信号的电平。
RS232电平转换芯片有没有可能是假货或损坏?
查查波特率误差是不是超范围?

楼主:
这些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每次学到串口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