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具 蓝牙串口记录器 BlueTooth Usart Reader [+++++]

楼主(2012-11-10):
新工具 蓝牙串口记录器 BlueTooth Usart Reader  [+++++]

1.实现无线串口功能,通过手机,等终端查看串口数据

2.实于SD卡记录串口数据,目前支持512MB-SD卡,数据以小时为单为,每小时的数据单独建立一个文本文件(txt),单个文件大小为(115200bps x 60秒 x 60分)

3.使用USB或电池供电。

实物图正面

实物图反面

PCB图

使用PC串口与蓝牙串口通信

手机端使用

原理图pdf

网友A:
mega64的话,想支持SDHC不算难吧
我用的这个

mega128下,读写16GTF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ga64的话,想支持SDHC不算难吧
我用的这个

谢谢,

SD卡512M己经可己连续记录好几天的数据了,个人觉得,再大些也没什么用。我只是手头刚好闲了一个容量的SD卡。

还剩余三块空板。有兴趣可以送你一块,呵呵。

网友:
只是以后可能买不到小容量的卡了

楼主:
电源芯片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SD卡512M己经可己连续记录好几天的数据了,个人觉得,再大些也没什么用。我只是手头刚好闲了一个 ...

小容量卡反倒不好买。我想找张普通SD都找不到,全是SDHC……

谢了,不过,我手里全是NEO-6M,PCB用不上。

过两天准备自己打板搞个GPS记录器的。

网友B:
这个有什么具体应用吗?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什么具体应用吗?能举个例子吗

1.串口偷数据.

2.不方便接串口的情况下把它接上,有笔记本离很远也能看信息了.

网友:
曾经看到过使用蓝牙模块进行无线传输的单片机烧录器,
呵呵,那个时候,蓝牙串口模块还是挺贵的,国内又极少。。。

网友:
手机上也能用,这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