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耐压300v直流供电的 无刷电机驱动芯片 有哪些?

楼主(2012-11-10):
价格一般要多少
国产的有没有

网友:
IR 2103、IR 2136或者英飞凌也一款名字忘记了。
都比较贵。国产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
或者你用电动车方案里的驱动也可以,将里面那个G1(5551)换成13001就可以。我们公司就这样用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