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OWBOY那张图的改错

楼主(2012-11-11):
靠,终于搞出来了,原来COWBOY的那张DA的图本身是错的,不知道COWBOY是出于什么心思,是真不知道还是假的,它的权位元完全搞反了!应将从上到下P7--P0 改成P0--P7

网友:
很高兴能得到楼主的质疑,你的观点完全正确。原电路的DAC电阻网络的权位确实是反了,不过这是事出有因。原程序中SD卡数据读取时,为了加快处理速度,利用了51的硬件串行囗和SD卡进行通信,(89C2051没有SPI),51的串囗通信中硬件决定LSB优先的位传送方式,与SD卡SPI的MSB优先刚好相反,其结果导致所读取的数据字节高低位反转,但程序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反回来,才出此下策让硬件上电阻网络作权位反转调整。

楼主:
哦,真不好意思,没有看你的程序,只是那你的DA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