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升力阻力攻角曲线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2-11-11):
有什么工具软件可以得到它?

网友:
吹风实验或者CFD

楼主:
谢谢指点.CFD对于我来说,估计学不成了.
吹风实验更不可能.
说起风洞,倒是有个小视频,想请专家们判一下,它是不是造假的.

视频:简单的风洞实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yODI4MzAw.html?f=18300218

网友(2013-01-01):
搜一个叫Profili的翼型设计软件,它可以提供几百种翼型的资料,可以绘制出升力,阻力,焦点力矩系数与攻角之间关系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