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有谁对车模型航空模型的遥控设备比较熟悉的~

楼主(2012-11-11):
像我们玩模型赛车,那个遥控设备~有什么枪式~扛式~等等,具体的原理是什么,操作方式又是怎样的?希望有详尽的介绍~~~谢谢~~

网友:
枪式,扳机是油门,旁边有个方向盘。

富斯3通枪控,200元。

网友:
原理是脉宽控制,根据不同的脉宽,舵机和电控输出不同, 具体的论坛里以前帖子有,自己查。
要想熟悉,还是自己买一个边玩边熟悉,这样最快。

网友(2013-01-25):
你百度下: " 低成本自制航模电子设备 "
这个是mx3g里的那楼主以前写的帖子,里面很详尽地写了他自制的整个过程  或者对你会有点帮助.

楼主:
谢谢指点,我先去看看的。

网友:
自己线买一个  才是熟悉最快的   说明书一看就是嘛都明白了  我也是航模爱好者!

网友(2013-03-05):
分控制方式的,pcm和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