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24C08)在线编程,请问有好的编程器实现这个功能吗?

楼主(2012-11-11):
有一个430做的产品,配置数据很多,都是存在24C08中的。现在我需要对24C08在线读写,就是可以把配置数据全部读取出来,然后在上位机软件可以修改,然后再把修改后的所有数据下载回去。请问有好的编程器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2013-01-05):
天津威磊VP isp10

网友:
如果单独烧录24C08,估计随便哪个烧录器都能。不过我的感觉是最好自己写PC软件,然后自己写430的固件,支持一定的串口命令,然后用自己的PC软件通过自己的430来烧录自己的24C08。我做的产品都是这样。基本上串口协议定义了LOG、CMD/RESP等各种帧,然后用自己的PC软件,既可以用串口接收430的运行日志,PC又可以下发各种命令来控制430的动作,如更新EEPROM上的NV配置信息。而且还做了自己的bootstrap,开机前200ms可以侦听烧录命令,然后PC软件通过串口下载430的烧录固件。基本上,这是我感觉做开发最方便的一种方法。一个板子,基本上只有第一次用仿真器烧一遍bootstrap。以后就用串口打log,然后用自己的PC软件来跟踪程序异常,连printf()格式化输出函数都是自己根据需要写,因为可以定制化输出一些自己想要的格式的数据(比如直接把某个数组的值dump出来,直接printf("%20p",ptr)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呵。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9716943889& 在线少些24CXX 系列EEPROM

网友:
淘宝上有虚拟示波器,能够实现PC作为I2C主机的功能,可能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