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数据求助,

楼主(2012-11-11):
RT,我用mini AHRS DEMO 软件显示读回来的传感器数据,如图是我把陀螺仪绕一个轴旋转一定的角度得到的曲线如图:

曲线局部放大图:

按照图上的显示如果积分这条曲线转过就、的角度貌似为0或很小,可我转过了挺大的角度啊,这是哪里除了问题,还是我读取的数据不对,求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
说的再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