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买的atmega128a 开发板 烧入程序后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2-11-11):
小弟刚买的atmega128a 开发板 烧入程序后没有任何反应 熔丝位配置如图 求各位前辈指教
开发板没有任何反应是指板子就像没有上电一样 数码管 led什么的都不亮

楼主:
急啊。。整了好多天了 ,没有效果,快要放弃了,,,,求指教

网友A:
这是我的熔丝配置

你的熔丝设置的是内部RC 1MHZ……另外你说的烧入程序后无反应?不知道怎么理解。是观察不到应有的实验现象吗(比如说流水灯闪烁流动?比如说蜂鸣器声响?)
总之你问题都没说清楚。别人没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熔丝配置

你的熔丝设置的是内部RC 1MHZ……另外你说的烧入程序后无反应?不知道怎么理解。是观察 ...

不好意思 第一次发帖求助  我的问题是 烧入程序后 开发板没有任何反应 就像没有上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找开发板技术支持!

刚刚打电话了。。。无奈周日,人家不上班

网友C:
先查下硬件是不是好的

网友C:
你配置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配置位对吗?

这个小弟就不清楚了。。熔丝位都在截图上,,还请前辈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下硬件是不是好的

应该没问题吧 刚买回来的时候 他有个自带的流水灯程序 显示正常

网友C:
你的配置位好像错了,你查查

网友D:
m103去掉试试

网友:
所有IO口设为高电平输出,就知道啦

网友E:
应该是12楼说的问题。这个问题隔段时间就会出现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m103去掉试试

感谢前辈,就像您说的那样做,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配置位好像错了,你查查

改了一下配置就好了,感谢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12楼说的问题。这个问题隔段时间就会出现在这里。

恩,就像12楼说的那样,问题解决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