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怎么发数据给一个网站,网站的网页实时显示数据?

楼主(2012-11-11):
比如  我要把温度数据  实时的显示在一个服务器的网页上, 我GPRS发数据给那个网站。

做网站的话 有教程,大概的方法就是  申请一个域名,再申请一个空间,再把做好的网页FTP放上去。

不过我现在想把GPRS的数据要显示在网页上,该怎么搞啊,高手给个思路吧。

网友A:
你光申请域名是没有用的,必须找到台主机允许你运行自己的程序才可以的。可以换种方式,按如下步骤进行:
1、申请一个花生壳或者金万维的域名,大概形如xxxx.gnway.net的样子
2、在你的电脑运行上面那两个程序的客户端,并且运行你自己的一个服务器程序,开一个固定的端口,等待GPRS的链接
3、在GPRS中连接你上面申请的域名
4、服务器程序接受GPRS的数据
5、之后至于你是写到数据库中等待查询,还是同你的网站后台程序直接通信就取决于你自己的网站后台怎么搭的了
6、最重要的一条要记住:上述步骤肯定没问题,重要的是把莫元给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光申请域名是没有用的,必须找到台主机允许你运行自己的程序才可以的。可以换种方式,按如下步骤进行:
1 ...

嗯  呵呵 等等再给   那如果我那个网页在远端租用的服务器上  不是在本地电脑上  那样就没辙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呵呵 等等再给   那如果我那个网页在远端租用的服务器上  不是在本地电脑上  那样就没辙了么 ...

为嘛等等在给?难道我给的不是思路么?难道给的不是正确的思路?
租用的服务器只要允许你运行程序也可以

网友:
你看我们的产品
http://grm.giantcontrol.net
正好是你要的哦!
用一个GRM200G模块就搞定了。服务器我们已经提供,网页只要使用我们规定的格式编写就可以了(就是在HTML里面插入一些特殊标记以便显示GRM200内部的变量)
至于温度,如果是模拟量则直接连到GRM200的模拟量输入端口。
如果是通讯方式,我们支持Modbus485主从,或者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的内置协议。你只要建立变量指定地址就行了。

网友:
我们公司是用自己的软件把数据入库,然后web上用sql语句脚本读取显示

网友:
我们的示例网站里面,顶部导航栏,点“控件高级功能”,就可以看到一个演示用的温度显示界面,而且会根据当前温度是冷还是热而显示不同的图片。
整个过程无需租用服务器哦!无需编程!无需申请域名(如果你不想用我们默认的grm.giantontrol.net/xxxx格式的域名,则可以申请一个域名转发,转到我们的页面)。
唯一需要的,就是用一个GRM200G模块去采集你的温度,然后按需要做你的页面(只能是纯HTML),最后在需要显示动态温度值的地方插入一点脚本,连接到GRM200G里面的变量。

网友:
服务器肯定是需要的,采集到的温度通过FTP上传到服务器,保存成txt形式,然后写个页面去读取TXT,然后定时刷新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看看 http://www.yeelink.net/product/platform
http://blog.yeelink.net/?p=129
http://blog.yeelink.net/?p=184

网友:
优酷 Yeelink 或许有你想要的方案

网友:
哈哈,一天不来,这么多推荐自家产品的,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也做个产品出来~~~

网友C:
我觉得自己搭一个嵌入式的服务器吧,
用arduino搭吧,挺快可以搞定的
http://trollmaker.com/article11/ ... thernet-shield-v1-1

楼主(2014-07-19):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自己搭一个嵌入式的服务器吧,
用arduino搭吧,挺快可以搞定的
http://trollmaker.com/article11/ard ...

arduino的 做个客户端没问题  服务器就。。。。玩玩吧

网友(2014-10-19):
引用 网友A:
你光申请域名是没有用的,必须找到台主机允许你运行自己的程序才可以的。可以换种方式,按如下步骤进行:
1 ...

哈哈,痛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 http://www.yeelink.net/product/platform
http://blog.yeelink.net/?p=129
http://blog.yeeli ...

太谢谢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光申请域名是没有用的,必须找到台主机允许你运行自己的程序才可以的。可以换种方式,按如下步骤进行:
1 ...

这样在学校的内网上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样在学校的内网上可以吗?

学校内网没有开放端口,应当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校内网没有开放端口,应当不可以

哦,谢谢啊

网友:
GPRS 模块 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