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给板子供电的时候电会用光,怎样限制3.3V以下自动断开

楼主(2012-11-11):
锂电池充电部分已经做好,按照芯片原理图画的,有220v的时候会充电,断电的时候锂电池供电给  控制板,客户在那边调试的时候  特地断开220V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电池电耗光,经过几次折腾,电池报废了。

我想在锂电池电压低于3.3V的时候 自动会断开保护,那个如何实现呢  ,高手给个思路吧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A:
电池挂了?楼主的锂电池不用保护板?

网友B:
锂电池保护板,可以做到放电截止电压3.0V,不会损坏电池。系统里如果有单片机,就让单片机检测电压低于3.3V时自宫。

网友:
锂电池本身不带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挂了?楼主的锂电池不用保护板?

应该挂了 充不进去 没有带保护

网友:
试试这个芯片

声明:PDF没挂,下载下来后改文件扩展名名为.pdf即可,这个问题好像刚改版的时候处过一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保护板,可以做到放电截止电压3.0V,不会损坏电池。系统里如果有单片机,就让单片机检测电压低于3.3V ...

您好   锂电池保护既可以 防止电压充到最大  和  降到最小   还可以防止电流过大么?

那个图中的板子 电池按照图中的接 。输出负和输出正   接在充电器两端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锂电池保护既可以 防止电压充到最大  和  降到最小   还可以防止电流过大么?

那个图中的板子 电 ...

当让可以过流保护了,锂电池敢不加保护板,没出事算你们烧高香了。还是加上吧,最简单的就是dw01了,手机电池绝大多数都用这个

网友:
你图中的保护板是两节锂电池的保护板,你需要的应该是单节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
就像  里聚合物里边的那个小保护板

网友:
用PMOS做个开关,AD采样电池电压,电压低于设定值后就关闭PMOS自杀。

网友:
保护板是有成品买的

网友C:
成品的锂电池保护电路是为了保护电池工作在极限值内,在这个范围内的电池循环寿命也不会长。
如果想在3.3V的时候断开可以使用低功耗的运放和基准源做个控制开关。也有一些低功耗的电压检测IC,例如HT7033之类的附件里有,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用3.2V的稳压管加三极管!

网友:
单节电池用DW01+8205搞定,拆个旧手机电池里面就有

网友:
双节电池用那个芯片?2节18650.
楼上以及楼上的楼上的pdf文档已经挂了。

网友:
标记,一般用个电压检测芯片,电压跌落到3.0V就关闭输出。保护锂电才,另外有成品保护板卖。

网友:
锂电池过放电了,不用充电保护板么?网络上有现成的保护板卖,或者拆个旧的手机电池即可

网友:
使用DW01+8205电路具有欠压保护跟短路保护等,短路保护自然会断电,需要用电压刺激才会从新唤醒。
如果楼主是使用单片机工作,可以采用AD获取锂电池电压,使用mos管来控制电压后级电路断电,单片机应该选用低功耗。单片机应在不间断供电。
如果没有单片机,DW01+8205的价格相当便宜,电路搭建也不过几个外围器件,比单片机的优点还是很多的。

网友:
自己做电压检测,如果电压不足马上关机。

网友:
用两块单节保护板,就不到两块钱成本。过放过充过流都能保护。

网友(2012-12-15):
如果你的电路不怕自动断电,用保护板;

如果电路怕自动断电,自己监控电压;

省电的设计是根本。

网友:
记得看到过低压报警芯片,三脚的,两个接电源正负,当电压低于某个值时,第三个引脚就发生跳变,或开漏变下拉,功耗极低,电压也较为精确,感觉挺不错。而且是带滞回的。

网友:
记下来先.......

网友:
这个悬赏也太简单了你去买块没用的锂电带保护板的就是了

网友:
用AD采集检测电压或者用电压检测IC
当检测到电压<=3.3V时,系统切断锂电供电通路。

网友:
锂电池不用保护板是很危险的行为,甚至有可能导致锂电池爆炸。还是加上保护板吧,过充、过放、过流、短路保护还是必要的。

网友D:
保护板是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当成常规保护手段使用。
正确的方法:单片机在开机时检测电压,运行时每秒钟检测一次,电压低于3.7V告警,低于3.3V直接关机。
不使用保护措施,很容易出事故的,轻则报废电池,重则引起爆炸。

网友:
楼上正解,检测到电压低于3.3V,MCU做必要的保存和保护工作后关机。

网友:
锂电怕过放,一次顶好几个cycle

网友:
不看看不知道,我还以为锂电自己带的,如果我来做就用MCU自宫,这个简单点

网友(2013-07-05):
木有保护,过充和过放都容易发生,很危险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保护板是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当成常规保护手段使用。
正确的方法:单片机在开机时检测电压,运行时每秒 ...

请教一下,怎么使得MCU的INPUT小于3.3V的时候,自动关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怎么使得MCU的INPUT小于3.3V的时候,自动关机?

AD也行中断也行,看需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AD也行中断也行,看需要.

中断?能说细些吗?比较愚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断?能说细些吗?比较愚钝···

加个三极管,检测低于3.3V输出高或低电平.

网友(2013-08-08):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楼主可以先论坛查下一键开关机电路。整个思路其实是电池和系统电源中间串一个开关,增加一个电量采集电路,当电量低于3.3V时候就关掉开关。
不同的方案可以得到不同的实现方法。

开关可以是经典的一个PNP+一个NPN的结构,也可以是负载开关;或者采用带使能断的电源芯片使开关+电源一体。

电池电量采集可以采用电阻分压+MCU内的比较器或者AD采样,使用一个IO输出信号控制开关。

也可以直接采用硬件比较器输出信号控制开关。

网友:
有两种方法解决你这个问题
1 用单片机控制,中间有MOS作开关来控制电池组与电源,控制板的通断(电池组要加保护板,且要保证电池保护板是OK的。大电流的工作的可以考虑不用保护板,但是保护功能要全,单片机就选用DSP的会好些,其它类的可能没DSP的好)
2  用全硬件搭建
  也是用MOS管来作开关,不过比较器中间要设置迟滞,另外这种电路要考虑它的精度。
以上两种方法都要注意,MOS管作开关的时候要注意防反灌,正端与负端控制MOS管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网友:
模电没学过么,用LM393就能搭一个简单的迟滞比较器了,通过迟滞比较来控制开关三极管不就行了啊。。。

网友:
同疑问……楼主解决了么,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2013-09-16):
建议不管怎样的应用,都需要加硬件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品的锂电池保护电路是为了保护电池工作在极限值内,在这个范围内的电池循环寿命也不会长。
如果想在3.3V ...

一直在用宏泰的片子

网友(2013-12-18):
买的电池没带保护板?不多见

网友:
用DW01吧。。。锂电池充放电保护

网友:
小批量的话,买电芯的时候,让卖家装好保护板。

网友:
俺做一个带比较器的开关就可以了,当电压低于3.3V的时候控制开关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