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eclipse使用mdk来编译keil工程

楼主(2012-11-11):
keil的eclipse目前只能将keil工程导入eclipse然后debug……不能编译,如果要编译的话要配置gcc,如yagarto,可是有的时候armcc的编译和gcc的编译还是不用的,直接copykeil的工程然后用gcc编译可能会出错的。eclipse只是个IDE,肯定是能够用mdk的,就是不知道怎么配置,rt-thread中有用scons.bat来引导eclipse。网上搜到一篇文章是有人写了一个叫keilmake的exe来使eclipse使用mdk编译的,可惜那个makekeil版本过低了,而且用的是U2版本的keil,太老了
有没有高手能写个脚本来引导eclipse使用mdk来编译的!~

网友:
为了这个问题研究了不少,现在的情况是:eclipse里面可以自己配置编译工具链,找到C:\Keil\ARM\ARMCC\bin\armcc.exe,具体如图:

至于Arguments项目里填入的变量参数,可以从mdk里复制后粘贴。但现在的问题是,格式不知道什么样的。
至于location项目里填入的应该就是编译工具armcc,因为从命令行里可以看到armcc所带的参数就是刚才复制进去的内容,比如  -c  ,--cpu  等。如图

可惜,只有这些还是无法编译。

求哪位大侠能搞定这恶心人的配置。。。实在没有耐心继续搞下去了。。。老老实实换回mdk,虽然那ide编辑窗口依然让人恶心。。。

网友:
其实,貌似arm新出的那个DS-5就是eclipse界面的,而且比mdk强大的多,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破解。。。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t=keil%2Beclipse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