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有问题 高手请进

楼主(2012-11-11):
#include<iom4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0,mdata[4]={0,0,0,0};
//#pragma abs_address:0xfd8 //从0xxxx处开始分配地址 此行不对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共阳极数码管的段选
                        0x80,0x90,0x88,0x83,0xc6,0x98,0x86,0x8e};
//#pragma end_abs_address  //回复正常的浮动定位   此行不对
void display(uchar shu1,uchar shu2,uchar shu3,uchar shu4);//显示函数
void delay(uchar z);//延时函数1ms
void USART_ini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shou:19

void main()
{
     USART_init();
     while(1)
     {
         display(mdata[0],5,6,7);

     }
}

void display(uchar shu1,uchar shu2,uchar shu3,uchar shu4)//显示函数
{
     DDRC=0XFF;
     PORTC=0X00;
     DDRB=0XFF;
     PORTB=0Xff;

     PORTC|=BIT(1);
     PORTB=table[shu1];
     delay(50);

     PORTC&=~BIT(1);
     PORTB=0Xff;
     PORTC|=BIT(2);
     PORTB=table[shu2];
     delay(50);

     PORTC&=~BIT(2);
     PORTB=0Xff;
     PORTC|=BIT(4);
     PORTB=table[shu3];
     delay(50);

     PORTC&=~BIT(4);
     PORTB=0Xff;
     PORTC|=BIT(5);
     PORTB=table[shu4];
     delay(50);
}

void delay(uchar z)//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41;j>0;j--);
}

void USART_init()//串口初始化
{
     SEI();//开总中断
     UCSR0B=0X00;
     UCSR0A=0X02;//倍速发送
     UBRR0H=0X01;//波特率2400
     UBRR0L=0xa0;//波特率2400
     UCSR0C=0X06;//普通模式8数据位1停止位
     UCSR0B=0X98;//使能串口
}

void shou()
{
     mdata[0]=UDR0;
//     n++;
     UDR0=0x07;
     UDR0=mdata[0];
//     UDR0=num;
//    if(n>=5)
//       n=0;
}

单片机向PC发数据没问题但就是PC向单片机发数据的时候以16进制发送单片机返回来的数第一个16进制位总会变为8,想了好长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熔丝也检查过了,数据线电平也测过了,都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UDR0=0x07;
UDR0=mdata[0];
这两句间需要延时,一个数据发完后才能发下一个数

楼主:
不行啊,延时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