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电子血压计,纠结该不该买?

楼主(2012-11-12):
     一直想买一个电子血压计给我老爸用,牌子嘛,欧姆龙的。一开始在天猫上看,即使卖得最火的,也有不少评价说是假的,人家欧姆龙售后根本不认。amazon,360都看了,结果和天猫一个样。打电话给欧姆龙,果然是建议实体店买,问了我这附近一家店,准备去买。不想上次去一个小医院随口问一个医生,他告诉我那玩意不准。现在纠结了,我买还是不买?

    坛里的高人可有了解这个的,给个建议????

网友:
没准那个医师用的正好是假的,所以说不准哈

网友:
电子始终不如水银的好,但是水银的普通人操作不了。哈哈。
但是也就看看而已。问题不大。
现在电子血压计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很多国产的才卖一百多。

网友:
手腕的的确不准,要买上臂的,半自动比较好,
全自动的在血压太高和太低时量不出来。

网友A:
亚马逊和京东上的欧姆龙血压计应该都是真的,我在京东买过,从做工、包装来看都应该是正品。

电子血压计不如水银血压计准确,这话是建立在两者都能正确操作的基础上的,但是水银血压计需要听诊器来辅助操作的,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听,就是医生也是需要训练后才能准确操作的,操作难度明显比电子的高。

对普通人来说,电子血压计才是首选,操作简单,当然操作方法也需要看说明书,尤其是绑带的位置和手的姿势要准确。

网友:
另外手腕式的不如上臂的准确。
上臂式的中间,最好是买自动气泵充气的,免得手动打气。

网友:
厂家建议你从实体店买,是为了保护实体店而已,基本上所有的厂家都会这样做的,否则实体店要造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马逊和京东上的欧姆龙血压计应该都是真的,我在京东买过,从做工、包装来看都应该是正品。

电子血压计不 ...

其实也没啥特别的
水银的就是听声音来看读数 一说就会

网友:
我有一个手腕血压计,是一个大礼品盒(内有茶叶、按摩器、风油精、跌打药、血压计等)里面的小配件,全新的,试用过后面就一直封存了,有兴趣就转给你,按照淘宝上最低价给你,牌子一般吧,我没记住

网友B:
据说国家已经下令淘汰水银式血压计了,原因就是水银式的不如电子式的方便、准确,大医院都不用了。上回我老爸住院,那个至少二甲以上的医院用的就是电子式的血压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国家已经下令淘汰水银式血压计了,原因就是水银式的不如电子式的方便、准确,大医院都不用了。上回我老 ...

真正高血压患者还是要用水银的。
电子的主要是日常监测血压波动情况的
昨天买了2个松下的,以前买过一个了

网友:
你给你爸妈买的的话,最好考虑下他们怕不怕麻烦,是否操作得来。测量的准确性很大一部分靠操作的规范性了。

我先前给我妈妈买了个300多的松下的,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使用很简单,看下说明跟提示,对照操作就行。

哪知老年人完全不是这个思维,不愿意仔细看说明书,不按规则操作,(测量时机器的高度,手的姿势,与心脏的高度,以及捆扎的高度,还有坐姿,测量不能憋气,不能说话,乱动等等),老人很难自觉遵守这些~~

最后就是嫌不准,懒得用了。搞得我抑郁。

前车之鉴!

网友:
现在医院都改电子式的了。一般都是多测几次求平均值。家用都是用来参考,测试每天血压波动。看是否有上升趋势。

网友:
该买,要全自动带语音的。老人用最好是上臂式的。

主要是日常检测用,方便为先。血压正常与不正常范围很大,有点误差不碍事。

也不一定非欧姆龙的。

网友:
买过个欧姆龙的,还不错,忘记型号了,那个可以连电脑记录数据看血压走势。
量血压和坐姿、绑的位置、饭前饭后都有关系

网友:
就如同过去还有说电子万用表没有指针表准。有很多人食古不化的。

现在上臂式示波法电子血压计(腕式的),精度都在正负3毫米汞柱。

如同你用数字表,测量1.523伏特,下次测量1.525,两次数值不一样,你就说电子式不准。指针表你根本看不到那样的晃动,你就认为指针表准。

网友:
讲讲基本原理哈,上臂式或者腕带式都是通过给血管加压后泄压过程中脉搏音的出现和消失作为标志来测量血压的。把血管理解为弹性管道,管道中的压力即为血压,随心脏搏动周期性产生波动,周期性地 冲击血管壁,可以用听诊器听见脉搏音或者用微动记录器记录振动波形。在加压超过血压最高点收缩压之后,认为 血管被挤压关闭了,因此此时血管紧实,不会听见脉搏音和记录到搏动。当缓慢泄压时,若外部压力与收缩压相等时,血管开始恢复振动,开始可以听见脉搏音和记录到振动。此时记录外部的压力即可认定 为收缩压。此后逐步泄压,当外部压力低于最低压舒张压时,外部气囊不再紧贴血管,血管的振动不能完全传到外部,因此难以听见脉搏音和记录到振动了,此时认定为舒张压。实际认定时,还需要一定经验来辅助,因为脉搏音的出现和消失过程是缓慢的,所以不会那么简单。

楼主:
感谢各位出主意。上午打电话问了欧姆龙客服,他们也说精度确实不如水银的,他们自己说的误差在10个左右。这个有点大了,HEM-7200说明书上的精度是3个,出入有些大。

买这个其实主要是我老爸老是去“宁波众康”的一个站点去,那个地方老说我老爸有高血压(我带我老爸去医院全身体检过,血压又是正常的),那个众康又不是医疗机构,但是我老爸经常买回什么蜂胶之类的东西,总计也花了不少钱。我怀疑那是骗老人家的,所以想买一个电子血压计,让老人家天天自己测测。保如果很不准的话岂不是事与愿违?

网友A:
水银血压计用的是柯氏音法,不同的人操作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为特征音的判别、放气的快慢、反应能力都对结果有影响,对经验要求高,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电子血压计是用示波法的,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算法,建议采购大品牌的,它们会做较多的测试来校正算法,比小厂家在数据上会可靠一点。

电子血压计的不准确,其实很大是操作人员的原因,不按规程操作,当然是不准的。水银血压计一般是医生帮你测的,他们经验丰富,要是让你自己操作,估计比电子血压计还要不准。

网友:
其实血压计的测量,除了绝对值外,病人对血压的相对变化更加关注,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在这点上,电子血压计完全能够胜任的。

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说欧洲的很多医院也用电子血压计来代替水银血压计了,所以不需要担心。

网友:
这个帖子要关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水银血压计用的是柯氏音法,不同的人操作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为特征音的判别、放气的快慢、反应能力都对结 ...

现在也有柯氏音法的电子血压计,国内也有生产,不过市场上好像找不到(我爸有高血压,东莞、广州的医疗器械市场我都找过了没发现有卖的),那个应该会和水银的接近。

另外不管那一种准不准要看量的人和被量的人,坐姿、手的高度、绑的松紧都有很大关系,所以那个准真的很难说。

网友:
3M网站有听诊器的教程~也可以上亚马逊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有柯氏音法的电子血压计,国内也有生产,不过市场上好像找不到(我爸有高血压,东莞、广州的医疗器 ...

你说的很对,水银血压计的准确,是因为是在医院用的,医生会帮你绑带,提醒你正确的坐姿,手的正确摆放位置,如何呼吸,再加上医生听音的经验,这才有个比较准确的数值,要是搬回家自己操作,鬼才知道误差有多大呢。

柯氏音法的电子血压计,以前是有过的,现在是找不到了,估计示波法的精度已经追上它的,就没人生产了。

网友:
爸妈拿医疗卡买过一个欧姆龙的(500RMB左右)

用起来确实很方便,误差什么的,左右胳膊各来一次,取个平均值也就知道目前的身体状况了
不过多数误差应该来源于认为操作失误,比如手腕放太低,测量时候说话,绷带位置不对,两次测量间隔不足一分钟,等等

家用绝对够了!!!

网友:
我本人在使用欧姆龙的电子血压计,准确度可以,现在我们职工总院也都在使用电子血压计。

网友:
我也准备买个送给未来老丈人,刚才上易迅搜了下,价格相差蛮大的。

网友:
因为如果不直接置入传感器的话,都是间接测量,所以肯定是与真实值存在差异的,在这一点上,水银血压计的优点就在于医务人员的专业操作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外部错误的干扰。而且容易受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如皮下脂肪厚度不同,血管壁的弹性不同)而产生误差,所以虽然原理简单,但是大厂能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持续地进行数据库的开发和算法的更新,所以会比小厂的更准。据我所知,同类电子血压计,出口欧洲的和内销的所用的算法参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特地去欧美带了一个血压计回来,却发现还没有国内买的准。此外,由于血压计在测量时需要对手臂进行加压泄压,这样一次过程后,组织的机械特性就改变了,再次测量就不准了,所以不能在同一处连续进行两次测量。

网友:
电子的比水银的准?这搞笑了,电子血压计的是拿水银的作比较的。

网友(2012-12-13):
无论电子式还是水银式,大致原理类似,问题就是操作过程带来的额外误差,所以家用还是电子式方便。
根据十几个病人的实用情况(第四军医大附属医院和中心医院),建议不要选择腕带式的。绷带式比较好,不过没有测试国内品牌的,只用了欧姆龙的,所以其他品牌情况不明,不便推荐。

网友:
买,做日常定性监测,但不要当回事,也不能替代医生的诊疗。

那电子的不和什么牌子,真心不准。

网友:
买我公司的吧,我也是做医疗方面的技术的,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加我的QQ907831874

网友:
天津的九安医疗的血压计,买过很不错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