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通过DM9000cep来进行网络通信

楼主(2012-11-12):
请问ATmega16通过DM9000cep来进行网络通信时,ATmega16的晶振最小可以为几兆。(因为好像晶振太慢了不能够对DM9000cep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
自己用内部的试试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外部11.05926兆的晶振,来读DM9000c的ID,可读出来的结果一直是0x2B2A2928, 怀疑是读写时序的问题,不知道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04-03):
多慢都没问题啊 ,0x2B2A2928 还是寄存器的地址而不是寄存器里面的数值,所以肯定是某些地方错了

网友:
慢是绝对没问题的,有问题的话是快。

IO address配置出错可能性比较大。

DAVICOM 中国指定代理 DM9000AEP DM9000CEP全程技术支持。
uIP,LwIP协议移植支持。
Jonny.chu@qftek.com  TEL:13553902206

网友(2013-11-14):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硬件线路及软件驱动都容易。

WIZNET W5500 ,硬件集成TCP/IP协议栈。不要哪么费心费力去调试uIP lwIP之类的东东,硬件SPI接口,线路简单。

还有SMSC的相关芯片,性能超强。

哪些用台系芯片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芯片BUG,及原厂及代理商是否能出质量承诺书,及硬件软件的复杂程度。有更好的,为什么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