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D 短信发送问题

楼主(2012-11-12):
SIM900D发送短信,文本方式,需要经常切换GSM、UCS2两种编码发送英文、中文短信,测试时发现一个问题,当用UCS2编码方式发送完毕后,切换为GSM编码后容易出错,具体AT流程如下
1。UCS2方式发送
AT+CSCS="UCS2"
OK
AT+CSMP=17,167,0,8
OK
AT+CMGS=xxxxx

以上发送成功率100%
2。GSM方式发送
AT+CSCS="GSM"
OK
AT+CSMP=17,167,0,0
OK
AT+CMGS=xxxxx

以上如果之前没有切换过编码方式的话,发送成功率也是100%,但如果之前是UCS2编码,则经常出现ERROR:765,重新回读CSMP发现,仍然是17,167,0,8,即AT+CSMP=17,167,0,0这句虽然返回OK但模块实际没有执行。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AT+CSMP及AT+CSCS这两条命令的参数是直接写入内部NVROM的,所以在返回OK后还需延时一段时间等待写入完毕,而我则是在收到OK后10ms即发送下一条命令,导致参数写入失败。

网友:
如果是GSM模块的话,建议直接采用PDU格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