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熔丝位的设置

楼主(2012-11-12):
我想让ATmega16使用外部的8兆的晶振,不知道熔丝位怎么设置?我用的是progisp下载软件。
它的界面是:

楼主:
默认的是使用内部1兆的晶振。

网友:
0x99  0xE1  这样设置!!

楼主:
这样是它默认的内部1兆的晶振,我想使用外部8兆的晶振!谢谢了。。。

网友:
外部8M 可以使0x99e8。
具体看datesheet,datesheet上有写的,自己看。
下面是其中一部分:
时钟源 启动延时 熔丝
外部时钟 6 CK + 0 ms CKSEL="0000" SUT="00"
外部时钟 6 CK + 4.1 ms CKSEL="0000" SUT="01"
外部时钟 6 CK + 65 ms CKSEL="0000" SUT="10"
内部RC振荡1MHZ 6 CK + 0 ms CKSEL="0001" SUT="00"
内部RC振荡1MHZ 6 CK + 4.1 ms CKSEL="0001" SUT="01"
内部RC振荡1MHZ 6 CK + 65 ms CKSEL="0001" SUT="10"
内部RC振荡2MHZ 6 CK + 0 ms CKSEL="0010" SUT="00"
内部RC振荡2MHZ 6 CK + 4.1 ms CKSEL="0010" SUT="01"
内部RC振荡2MHZ 6 CK + 65 ms CKSEL="0010" SUT="10"
内部RC振荡4MHZ 6 CK + 0 ms CKSEL="0011" SUT="00"
内部RC振荡4MHZ 6 CK + 4.1 ms CKSEL="0011" SUT="01"
内部RC振荡4MHZ 6 CK + 65 ms CKSEL="0011" SUT="10"
内部RC振荡8MHZ 6 CK + 0 ms CKSEL="0100" SUT="00"
内部RC振荡8MHZ 6 CK + 4.1 ms CKSEL="0100" SUT="01"
内部RC振荡8MHZ 6 CK + 65 ms CKSEL="0100" SUT="10"
外部RC振荡≤0.9MHZ 18 CK + 0 ms CKSEL="0101" SUT="00"
外部RC振荡≤0.9MHZ 18 CK + 4.1 ms CKSEL="0101" SUT="01"
外部RC振荡≤0.9MHZ 18 CK + 65 ms CKSEL="0101" SUT="10"
外部RC振荡≤0.9MHZ 6 CK + 4.1 ms CKSEL="0101" SUT="11"
外部RC振荡0.9-3.0MHZ 18 CK + 0 ms CKSEL="0110" SUT="00"
外部RC振荡0.9-3.0MHZ 18 CK + 4.1 ms CKSEL="0110" SUT="01"
外部RC振荡0.9-3.0MHZ 18 CK + 65 ms CKSEL="0110" SUT="10"
外部RC振荡0.9-3.0MHZ 6 CK + 4.1 ms CKSEL="0110" SUT="11"
外部RC振荡3.0-8.0MHZ 18 CK + 0 ms CKSEL="0111" SUT="00"
外部RC振荡3.0-8.0MHZ 18 CK + 4.1 ms CKSEL="0111" SUT="01"
外部RC振荡3.0-8.0MHZ 18 CK + 65 ms CKSEL="0111" SUT="10"
外部RC振荡3.0-8.0MHZ 6 CK + 4.1 ms CKSEL="0111" SUT="11"
外部RC振荡8.0-12.0MHZ 18 CK + 0 ms CKSEL="1000" SUT="00"
外部RC振荡8.0-12.0MHZ 18 CK + 4.1 ms CKSEL="1000" SUT="01"
外部RC振荡8.0-12.0MHZ 18 CK + 65 ms CKSEL="1000" SUT="10"
外部RC振荡8.0-12.0MHZ 6 CK + 4.1 ms CKSEL="1000" SUT="11"
低频晶振(32.768KHZ) 1K CK + 4.1 ms CKSEL="1001" SUT="00"
低频晶振(32.768KHZ) 1K CK + 65 ms CKSEL="1001" SUT="01"
低频晶振(32.768KHZ) 32K CK + 65 ms CKSEL="1001" SUT="10"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 258 CK + 4.1 ms CKSEL="1010" SUT="00"
低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 258 CK + 65 ms CKSEL="1010" SUT="01"
低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 1K CK + 0 ms CKSEL="1010" SUT="10"
低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 1K CK + 4.1 ms CKSEL="1010" SUT="11"
低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 1K CK + 65 ms CKSEL="1011" SUT="00"
低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 16K CK + 0 ms CKSEL="1011" SUT="01"
低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 16K CK + 4.1ms CKSEL="1011" SUT="10"
低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 16K CK + 65ms CKSEL="1011" SUT="11"
中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 258 CK + 4.1 ms CKSEL="1100" SUT="00"
中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 258 CK + 65 ms CKSEL="1100" SUT="01"
中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 1K CK + 0 ms CKSEL="1100" SUT="10"
中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 1K CK + 4.1 ms CKSEL="1100" SUT="11"
中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 1K CK + 65 ms CKSEL="1101" SUT="00"
中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 16K CK + 0 ms CKSEL="1101" SUT="01"
中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 16K CK + 4.1ms CKSEL="1101" SUT="10"
中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 16K CK + 65ms CKSEL="1101" SUT="11"
高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 258 CK + 4.1 ms CKSEL="1110" SUT="00"
高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 258 CK + 65 ms CKSEL="1110" SUT="01"
高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 1K CK + 0 ms CKSEL="1110" SUT="10"
高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 1K CK + 4.1 ms CKSEL="1110" SUT="11"
高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 1K CK + 65 ms CKSEL="1111" SUT="00"
高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 16K CK + 0 ms CKSEL="1111" SUT="01"
高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 16K CK + 4.1ms CKSEL="1111" SUT="10"
高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 16K CK + 65ms CKSEL="1111" SUT="11"
注:1、出厂默认设置
注意:CKOPT=1(未编程)时,最大工作频率为8MHZ
内部RC振荡1MHZ 6 CK + 4.1 ms CKSEL="0001" SUT="01"

网友:
我用外部16Mhz,设置如下:

低熔丝位:EF
高熔丝位:D9
扩展熔丝位:FF

楼主:
已经设置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4-09-13):
又学习了一把~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被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