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种晶振多少频率和规格的吗?见图片

楼主(2012-11-12):
请教有哪位知道这种晶振是多少频率的吗?是什么规格的呢?在哪里能采购的到呢?谢谢!见图片。

丝印是:C15021  (大小:5*2MM左右 )

丝印是:40C109  (大小:8*3.5MM左右 )

网友:
第二种是32.768K的,第一种不知道,估计也是。

网友A:
第一种第二种都用过,都是32.768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第二种都用过,都是32.768K的。

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第一个是32.768K的,第二个是40K的, 不知道对不对,非常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