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串口发送不完全的问题(正在做舞蹈机器人)

楼主(2012-11-12):
正在做舞蹈机器人。用的是32路舵机控制器,动作都已经在PC机上调试通了,但是因为所用的32路控制板没有带存储芯片,所以采用arduino通过串口向32路控制器发送指令。
arduino的基本程序如下: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0P1030#1P1841#2P678#3P1500#4P1500#5P1970#6P1087#7P2283#8P1500#9P1500#10P2036#11P2434#12P1486#13P937#14P566#15P1514#16P1500T1000");
delay(1100);
Serial.println("#0P1030#1P1841#2P678#3P1500#4P1500#5P1970#6P1087#7P2283#8P1500#9P1500#10P2409#11P2294#12P2087#13P1604#14P614#15P684#16P1500T1000",);
delay(1100);
}
每一个Serial.println发送一个动作指令。现在的问题是添加了很多行Serial.println(103行)后,arduino就不工作了,但是编译好的代码下载到arduino是成功的,而且编译后的代码大小远远没有超过arduino的存储容量。
已经测试过,如果把Serial.println减少到80几行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那串命令字要 const char  cmd1[103]={"..............................."};
serial.println(cmd1);

网友A:
一看到舞蹈机器人就反感,现在的学生就只会做这些面子的东西吗?
看看麻省的学生都做什么!!

网友:
如果不想查命令长度,也可以
const char *cmd1=".................";
Serial.println(cmd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到舞蹈机器人就反感,现在的学生就只会做这些面子的东西吗?
看看麻省的学生都做什么!! ...

慢慢来么,由浅入深。
国内环境不同,目标也不同。不能那么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慢慢来么,由浅入深。
国内环境不同,目标也不同。不能那么比。

你这个特设社会主义的缸什么东西都可以装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特设社会主义的缸什么东西都可以装下去的!

大环境是这样的,学生也没办法。
除了少数很有主见的人,学生时代谁能看透?有主见的人有多少能坚持?

网友(2013-12-10):
这个不必纠结于国内和麻省,慢慢来,边看人家做什么,开阔视野,提高想象力,边把技术学扎实,把想象付诸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