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串口通信时钟源选择

楼主(2012-11-12):
用AVR进行串口通信如果使用内部校准的8M  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有利于通信吗,还是选用外部时钟比较好?

网友:
明显需要用外部的。
RC不是一般的不能用,是绝对不能用。

网友:
低通信速率没问题的,通信速率高点就要小心了。

楼主:
内部RC绝对不能用于串口通信?

网友A:
二楼明显夸张了 内部8MHz 波特率9600  跑的现场没出啥大问题
只是时间短了点 一个多月过去了
至少现在是没出过啥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楼明显夸张了 内部8MHz 波特率9600  跑的现场没出啥大问题
只是时间短了点 一个多月过去了
至少现在是 ...

气温再变化下,你就知道我没有夸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温再变化下,你就知道我没有夸大了

哦  那这个不知道了 我们的设备是用于钢铁公司的控制室内 所以温度的影响没多大问题 这点让你失望了

感觉看自己的电路将来用于什么样的环境下吧 确实恶劣的话 就用外部的

楼主:
都是经验啊

网友:
温度影响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