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旋翼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11-12):
不知道大家调试参数的时候,也就是试飞的时候是用什么电池或者电源的?
如果使用电池的话,几分钟最多十分钟一个。。真心消耗不起,一充电就要几个小时。。
或者说大家是用稳压源来供电的?就是拖一根线在天上飞。。如果是的话,大家是用什么型号的稳压源?求指导。。

网友:
看到有个做四轴的网友也是拖根线在飞,不过没看清用的是啥东东。同问

网友A:
二三十安的开关电源模块就行。
用多股软线连接。

网友B:
淘宝搜索,关键字:开关电源  12V  3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索,关键字:开关电源  12V  30A

谢谢!话说有没有可能买到假货?一般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三十安的开关电源模块就行。
用多股软线连接。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看看。

忘记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型号推荐。

网友C:
硅胶线+汽车电瓶,当然还有充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线+汽车电瓶,当然还有充电机。

你是这么用的?
而且我汽车电瓶还不知道怎么搞到手。。也不知道充电机怎么用。。

网友D:
航模电池可以1、2C的速度冲电,不用几小时啊。
开关电源用30A的足够了,¥100左右。
硅胶线太贵,用普通的粗花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电池可以1、2C的速度冲电,不用几小时啊。
开关电源用30A的足够了,¥100左右。
硅胶线太贵,用普通的 ...

谢谢指导!